40Gr和45号钢怎么区别 包括《GB》的

楼主(2006-12-04):
40Gr和45号钢怎么区别  包括《GB》的

望大家啊  多多赐教

网友:

两者分属不同类别的品种,45号是碳素钢,40Gr是合金结构钢,其用途有分别。有经验的技工,可以凭火花来区别不同的钢种,有关书籍亦有介绍,不过精确度不高。

网友:

   40Cr和45号钢材如何区别
  在车间现场要区别40Cr和45钢材可采用火花鉴别法,是运用钢材在磨削加工过程中的一种物理化学现象,随着钢铁材料化学成分的差异,出现各种不同的火花特征来区别钢材的方法。碳钢和铬钢是很好区分的。碳钢整个火束呈黄色,铬钢因铬元素的存在,使火束趋向明亮。你可在车间拿40Cr和40号钢材在砂轮机上试磨,仔细观看火花的差别,通过实践,就能很快掌握区分40Cr和45号钢材。

网友(2007-01-04):

40Cr和45号钢材如何区别
在车间现场要区别40Cr和45钢材可采用火花鉴别法,是运用钢材在磨削加工过程中的一种物理化学现象,随着钢铁材料化学成分的差异,出现各种不同的火花特征来区别钢材的方法。碳钢和铬钢是很好区分的。碳钢整个火束呈黄色,铬钢因铬元素的存在,使火束趋向明亮。你可在车间拿40Cr和40号钢材在砂轮机上试磨,仔细观看火花的差别,通过实践,就能很快掌握区分40Cr和45号钢材。

我在金刚石的基础上强调几点
1.不允许有色光干扰
2.不允许带眼镜
3.最好在鉴别出后再用标准样棒进行对照,防止有差别
4.用力要均匀,砂轮的选择要合理哦.
5.2个的硬度是有差别的.切削还是可以区分的,但是刀具要选择低点硬度的,那样很快就可以看出差别

网友:

谢谢憨老马大哥来本版块捧场,也谢谢3楼和4楼的精彩解答,其实楼主如果需要对40Cr和45号钢做准确区分的话,可以通过化验其材料的化学成分来区分的,这两种材料的化学成分是不同的:
40Cr: C  0.37-0.44%,  Si  0.17-0.37%,  Mn  0.50-0.80%,  Cr  0.80-1.10%,标准号JB/T6396

45:  C  0.42-0.50%, Si 0.17-0.37%, Mn  0.50-0.80%  ,标准号:JB/T6397
具体的力学性能和用途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或材料手册。

网友(2010-11-21):
呵呵
还没研究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