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肉机的设计问题

楼主(2006-12-04):
现在日常使用的绞肉机,是什么年代设计的产品可能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经常看到的是使用者不小心把手也塞进去给绞了,有可能设计出更安全的机器吗?如何实现呢?欢迎高手出招。

网友:

憨老马 网友好!

最简单的办法是加高喂料口,然后,用活塞类的东西压送。

syw   061206---16.42

楼主:

开门造车网友好!
其实现有的喂料口已经将有200mm高(相当于人手前臂的2/3),也有用塑料王棒将肉类网里压送,可为啥总有人用手来压送(当然这不是自动机械)。是否机构对肉类的倒入性不好呢?
顺便问一句:您最后的:syw 061206---16.42,是什么意思呢?见谅!

网友:

憨老马 网友好!

“syw 061206---16.42”此为我写作结尾处的落款习惯,为:

syw   2006年12月06日---16点42分。

本来我是想精确到秒的,但由于计量不准,只好做罢。

syw  061206---20.58

楼主:

非常好的作风,向您学习!

网友:

061206-16.42我估计是日期和时间~~!!
呵呵
马兄,你都不来顶我的帖子啊~!
我觉得绞肉机的设计没有更多的考虑到工艺参数,因为现在的人以为有了机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我想绞肉机 送肉的大小尺寸,刚开始还是有考虑的。如果人们把很大很长的肉放下去,等等情况....
总之,我觉得是机器本身没有更多考虑最坏的那种情况~!
呵呵
我没有设计过绞肉机,胡乱猜的哦

楼主:

蚊子哥哥好!不要见怪啊,不是老马不给您顶贴,实在是少时间上来,没有看到。

网友A(2008-01-20):
像洗衣机那样,只有盖上盖才能启动,盖上可加弹簧装置压紧肉。个人愚见。

网友B(2008-03-21):
为什么非要用手送肉呢?做个方便点的大夹子,就像卖油条的那种,简单易行。员工也要多多教育,用手送肉的直接开除。

网友(点评):
市面上的绞肉机大多数都是店面里用的,都是怎么省事怎么做,如果在设计上考虑到位是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洗衣机那样,只有盖上盖才能启动,盖上可加弹簧装置压紧肉。个人愚见。

这个构思值得参考。

最近还是看到有这样事故的新闻啊。

这个机器可否作为一个项目来开发呢?如果价格控制在旧式机器的一定范围之内,我想可能会有市场的。

网友:
单纯加个盖子和弹簧装置的话,价格不会增加多少的.

弹簧压肉装置的长度与力度应能保证填入的肉基本都能送入绞刀处.为方便使用,可否设计成:拉起弹簧机构把手,旋转90度,压肉杆卡住,打开盖,加肉,盖上盖,弹簧机构把手反向旋转90度,压肉杆伸出,把肉压住.

楼主:
圣骑士友您好!
可以画个简图么?

网友:
老马前辈好!
很抱歉我电脑里没有绘图软件,我回家画个简图,用相机拍了发上来吧(好象很麻烦哦)

楼主:
呵呵!我经常拍照上传的。先谢谢您!
怎么您搞机械的没绘图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经常拍照上传的。先谢谢您!
怎么您搞机械的没绘图软件?

我是做维修的,老板说一套CAD什么的太贵了,没买,想装Daoban的吧,IT又不答应,所以我绘图基本靠手或WORD.

附上一个WORD版的示意图,各位大侠见笑了.

楼主:
我把图剪了贴上来。

网友C:
现在都有专门的送料工具,最好不要上手,图方便太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都有专门的送料工具,最好不要上手,图方便太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才行

能够举出实例么?谢谢!

网友(2012-10-07):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非要用手送肉呢?做个方便点的大夹子,就像卖油条的那种,简单易行。员工也要多多教育,用手送肉的直 ...

个人觉得还是用机械自动送料比较安全。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
我做这个,将图中上部门叶轮装入下部筒中,叶轮可以转动,筒固定在绞肉机入产口上良安全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挺好的,我怎么没想到呢,呵呵。提一个小建议:叶片带点角度,让其旋转时可以向下施加一点压力,这样也许会更好的。

网友(点评):
类似于星型卸料阀

网友(2013-08-02):
引用 网友D:

绞肉机的设计问题,不错的设计结构,有没有试试效果?

网友(2013-11-03):
加高送料口 夹轴送肉怎么样

网友(2014-11-13):
可以加个光栅什么的一检测到就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