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铜棒怎么加工成钨铜螺纹电极---(求助)

楼主(2006-12-05):
我们要用到螺纹电极, 因为自己有钨铜棒的材料,想自己做加工, 请问用什么机床加工螺纹啊? 怎么操作啊? 谢谢了.  加工后的尺寸应是这样的:

线径   螺纹长度  总长  螺距

2.2      50       60     0.5

2.9      50       60     0.7

3.9     50       60     0.8

网友(2012-10-21):
高精度的螺纹电极要使用磨牙工艺,一般的就用CNC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