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MnCr5可以代替20CrMnTi用于齿轮吗

楼主(2006-12-05):
请教:20MnCr5,查了牌号对照20MnCr5相当于20CrMn,可以代替20CrMnTi用于齿轮吗

 p! R

末端传动的被动齿m5 Z43,载荷较大

价格有没有优势?

楼主:

据说桑塔纳的变速箱用了很多的这种材料16MnCr5~~28MnCr5

网友(2007-01-25):

可以代替,我们厂就经常用,并经过美国公司认可。

网友:

可以的,我的一个客户厂就用。

网友(2007-08-21):

我不明白,16MnCr5,20CrMnTi哪种材料价格贵啊
我手上有13个齿轮,材料全部采用20CrMnTi

网友:
Re: 20MnCr5可以代替20CrMnTi用于齿轮吗?

16MnCr5比20CrMnTi贵,将近1500圆的。

网友:

传动功率大,解除应力大,运转速度快而又受较大冲击载荷的齿轮,通常选择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如20Cr,20CrMnTi等制造。20MnCr5可以代替20CrMnTi用于齿轮,可能在强度上要打折扣。

网友(2007-10-05):
我们原用20MnCr5现已用20CrMnTi替代,因为其为20CrMnTi易采购,价格相当于20MnCr5的3/5---2/3,且机械性能、焊接性能都可以。我不明白为何要倒过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