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加工中心钻孔/攻丝出现偏丝现象如何处理?

楼主(2006-12-05):
我们公司的铸铝连杆在用立式加工中心钻孔,然后攻丝出现偏丝(即孔的一边牙口深,另一边牙口浅)现象,请高手指点该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吾单位加工中心点孔,钳工钻攻螺孔
或加工中心点铣底孔,钳工攻螺孔

网友:

检查一下丝锥

楼主:

丝锥肯定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是怀疑钻出面是斜面导致钻孔攻丝有偏移,但是不肯定,而且也找不到解决方法

网友:

钻孔刚接触工件的时候进给太快所以钻篇了!刚加工的时候当钻深没超过半径的时候还是将进给降低一半的好!另外你也可以先钻好中心孔便于加工!

网友:

察看丝锥安装时,装夹头是否含有杂质或者装夹时没有对正中心

楼主:

不是丝锥装夹的问题,也没有杂质什么的,

楼主:

5楼的意见我们试试看,总之谢谢大家给我出谋划策,有了结论再跟大家共享

网友:

铸铝连杆攻丝时,工件是怎么装夹的?  有时候问题是出在很小的一点上.

楼主:

是使用专用夹具装夹的,典型的一面两销定位
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了
请大家献计献策啊!!我这先谢谢了

网友:

1、装夹一定要可靠
2、注意润滑剂
3、是否用刚性攻丝

网友:

另外,斜面钻孔是工艺难题,解决办法
1、斜面大时,用立铣刀先铣一个小平面再钻孔
2、斜面小时,用短中心钻先打一中心孔

楼主:

对上一楼意见的一点说明:
我们钻孔的进入面是平面,钻出面才是一个斜面

网友:

用定心钻先定一下心,在攻丝之前孔口倒一下角,如果刀具不是很长的话倒角一般是正的,先目测一下,一般丝歪是底孔歪的居多,请问你用的什么钻头?毛坯上有铸造孔么?正不正?如果钻孔实在不正就用铣刀透一下就可以.

楼主:

钻孔用的是普通麻花钻,铸件上没有孔的!

网友:

1用弹性夹头
2用专用丝攻(与一般的手攻,机攻丝锥不一样的)

网友:

先做倒角,确认无误后再钻孔。已经钻歪了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加工中心应该用整体硬质合金钻头,高速切削,普通麻花钻易偏孔

网友A:

普通麻花钻新的通常都要刃磨的,手工磨的话要有经验的哦,买好一点的钻头也可以啊。一般来说,丝歪是底孔加工的不正。

网友:

可能是排销不顺造成,或者铸件杂质太多,可以考虑原材料方面.试度用别的材料会不会出现.

网友:

钻孔用的是普通麻花钻,铸件上没有孔的!

我没用过加工中心,但是觉得应该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钻孔用的是普通麻花钻,铸件上没有孔的!

 ?$ B* h

我没用过加工中心,但是觉得是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
不知道问题有没有解决啊??
如果解决了,请明示原因和方法,当然在不涉及技术秘密的基础上...
如果没解决的话,请参考一下在下的愚见,,
出现问题可能的位置应该包括 1.丝锥装夹 2.定位不准 3.底孔的形位精度超差 4.钻头的装夹或者进给环节 5.毛坯成型的批量缺陷,如偏析等 6.工艺参数和工艺系统匹配不当 7.多工序间的定位精度传递. 8.零件上孔的位置与材料的性能指标不匹配......暂时想到这么多...
如果楼主确认了丝锥和丝锥装夹都没有问题,一面两销定位良好,那我就从后面的可能的原因想想办法..
先说明一点,内螺纹的底孔对螺纹的最终结构有很大的影响..钻出面是斜面对钻孔质量影响不大, 因为钻孔到钻出位置时,已经不是切削了,而是因为材料已经薄到一定程度靠钻头轴向力将其压溃,这也是飞边,毛刺形成的原因之一..
3. 底孔的形位精度超差...参见我在这个帖子里的回复http://bbs.cmiw.cn/forums/38840/ShowPost.aspx。。由于底孔造成的切削力不均,若是钢件则可能断锥,若是铝件,因为其退让性好,就导致偏丝。。。
4. 钻头的装夹或者进给环节。。这个环节出问题的话,导致钻出斜孔。。其结果仍参见上条内容。。
5. 毛坯成型的批量缺陷,如偏析等。。钻孔攻丝时的各个力一定是平衡的。。钻孔时,由于刚性装夹,切削力上的不平由主轴来抵消,,攻丝时,丝锥浮动的话,就只能靠切削力之间相互抵消了,,这时,若一侧切削力大,另一侧小,丝锥就向切削力小的一侧移动以切削更大深度增加切削力。。
6. 工艺参数和工艺系统匹配不当。。。。5楼有所阐述。。有待楼主更多的工艺参数,和工艺系统信息。。
7. 多工序间的定位精度传递.。。。。钻孔和攻丝分几个工序,各个工序间的定位精度传递不良。。
8. 零件上孔的位置与材料的性能指标不匹配。。。。结构设计上,孔的边界到零件的边缘有个最小厚度的要求。。若孔的位置不满足这个条件,轻的时候是不能保证孔的精度,因为薄边的抗力比厚边小,钻孔完成后弹性恢复使精度丧失;严重的时候就是豁边了。。对于楼主的问题,可能孔的位置在设计上没问题,但实际的材料性能参数不达标,导致需要增加厚度。。或者是孔的位置设计不合理。。或者二者兼有。。
再说明一点啊,,有时候丝锥起始工进状态很重要,有时候丝锥工进以后形成一种象杠杆一样的状态。。压住一边向另一边进给,。。黑金属件的话就肯定断锥了。。有色金属因为退让性好,可能就偏丝了。。
知道原因的话,方法就多了,,楼上网友的名字很好。。。
再提几个与上述原因不同的解决办法。。
1. 专用刀具,钻孔攻丝一步完成。。就是钻头后面带丝锥的合成刀具。。适用大批量生产。。我在汽配制造厂见过。。
2. 有些情况下,对有色金属考虑刚性攻丝。但必须钻孔和攻丝在同一工序,或者定位精度较高时。。这种夹头有点特殊,工进时,刚性进给,浮动退出。。

在下愚见,欢迎高手们抛玉。。。
不管有没有“蒙”对,楼主给个消息啊!!没功劳,还有苦劳啊。。。俺还打了这么多字那,,。。。哈哈哈!!!

网友:

夹具设计有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1,装夹面是否平或者牢固?
          2,钻头钻孔是否太快或太慢(不过铝件有点想不通),造成工件在加工过程中偏了!

网友:

楼主你好,你可以看看程序是否有误,钻头是否有问题,还有,钻孔时候现用定位钻,然后用小钻头钻孔,再用合适的钻头钻孔成,再攻丝,如上面各位大侠所说,面不是很好,可以用铣刀铣平面,再钻孔,丝锥你们装卡我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刀座,我建议用BT40-CTA型的比较精确,还有,攻丝前孔要倒角。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特别是23楼的朋友辛苦了,通过您的回复我学到了不少东西!目前我们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是机床的精度不行。现我们用的是加工中心,是刚性攻丝,也就是丝锥不能浮动,转速和进给均由程序控制!普通钻床也能保证精度,但是铝件需要使用靠模(钢件可不使用靠模)!谢谢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2007-01-05):

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铸造工艺啊,与内力和硬皮的影响
还有就是转速和进给
2.机床问题--检修
大批量问题那就是床子问题
检修

网友:

在没有看27的前提下
嘿嘿,还是我想对了

网友:

可能是因为钻出面是斜面导致的问题,你可以用铣刀做一个螺纹底孔试一下,看看是否还出现螺纹偏丝的问题。如果是这里的问题,我建议先用一个小于底孔的钻头打孔,然后订做一个大小和螺纹底孔一样的端铣刀扩孔,然后攻丝也许就行了!

网友(2011-09-29):
引用 网友A:
普通麻花钻新的通常都要刃磨的,手工磨的话要有经验的哦,买好一点的钻头也可以啊。一般来说,丝歪是底孔加 ...

蓝哥说的对,之前我厂的一台加工中心出现偏丝,昨天换一新的硬质合金钻头后,倒角和攻丝都不偏了,就是钻头没磨好,底孔钻偏了。话说磨钻头是个技术活,不晓得怎么练

网友:
楼上说的对呀
               第一是打点刀要中心  不要偏   最好用刀片式的E16打点刀  S2000 F150  根据底孔大小  适当点打大些  反正攻丝时还要倒角
               第二就是钻头了  一定要磨好   不要钻偏了   最好是试钻一段,拿同一规格的钻头塞塞看
              丝攻一般不会攻偏的的

网友(2012-03-12):
采用山特维克的自定心钻头就好了

网友:
日,铝件直接用带倒角的整体合金钻,吃豆腐一样的,没复合钻就用普通合金钻,先打孔,在倒角,钻头寿命比先打中心钻要长。

网友:
丝锥没问题,关键在钻头,孔偏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