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度螺栓在低温环境下是否要降低紧固力矩?

楼主(2006-12-05):
求助:高强度(10.9级)螺栓在低温(-5度以下)环境下是否要降低紧固力矩?或者有哪些标准可以参考?

网友(2007-04-15):

我做了十八年装配钳工,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况。
但我可以告诉你,核电站的人员也核实过这一点,高压蒸气法兰连接上面的紧固螺栓,冬季施工和夏季施工是否紧固扭矩不同,我们欧洲方面的答复:没有影响!
当然我认为有两个前提:
紧固螺栓的质量有保证。
没有弹垫。

网友(2009-08-12):
要解决很容易,使用XYLAN COATING就可以了,具体数据我没有,但各大侠如果有兴趣,我可以免费提供打样,以方便大侠们做试验,zzoob20002@yahoo.com.cn

网友(2009-09-17):
首次听说  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