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塑料做密封最好、耐磨?---[请教]

楼主(2006-12-05):
请问用什么塑料做的产品密封最好、耐磨,且内孔是螺纹的?

网友:

讲讲清楚就一句话不 知道你 要什么要求

楼主:

阀体结构,是燃气阀体.塑料性能要稳定,谢谢

网友:

有很多不是用聚四氟乙烯

楼主:

几好,但聚四氟乙烯不知耐不耐磨?因为阀体螺纹要经常使用.

网友:

聚四氟乙烯不耐磨但强度不高

网友:

大部分的球阀的阀芯都是聚四氟乙烯,,

楼主:

用尼龙得唔得.大哥

网友:

PP有自润滑的特性,不知可否?

楼主:

pp的密封可能没有甘好.

网友:

用增强尼龙的比较好,我们公司现在就用的这种.

网友:

聚四氟乙烯 有自润滑特性,怎么会不耐磨呢,而且耐腐蚀耐高温。

网友:

用聚甲醛 它的性优聚四氟乙烯 耐磨性更好 强度更高; 尼龙尺寸不稳定(当然前提是成本要能接受)。

网友:

同意21楼的,用POM(聚甲醛)。

楼主:

谢谢!如果用POM做产品,甘我用进口材料718做模具,OK吗?产品大概是100万左右.模具是一出四.

网友(2008-03-31):
聚四氟乙烯高温好,我们的蒸汽阀都是,耐磨还是尼龙

网友:
聚四氟乙烯,经常用来做化工阀门的填料!有耐磨,抗腐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