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具设计

楼主(2006-12-05):
各位大侠:

请帮忙设计做一个位置度检具(见所附图纸),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请大家帮帮楼主,出个主意

网友:

X基准是否是内孔,我看不清晰.

网友:

图看不清楚!

网友:

下面提供一个方案,图纸楼主自己画吧。
1.建立检测基准W、X。其中X由X1、X2、X3组成。建议楼主仿真机床夹具结构。最好在定位块的空间布置、定位块的形状和尺寸、夹紧方式上与机床夹具一致。
2.检具的结构设计为带导向的插入式。导向部位为一个孔,记为A;检验部位为一个套筒的内孔,记为B;套筒的外径为与A配合的活动导向部位,记为C。
3.A的设计尺寸为:33.03+0.0025/0,最大磨损极限为:33.035。遵循包容原则。(注:从楼主提供的产品图看,该图似乎来自USA,此时为了和USA的形位公差标注一致,楼主可以将包容原则等效为0直线度公差,用于控制孔的最大实体实效轮廓)。A尺寸依次相对于W、X基准的位置度公差应为φ0.006。
4.B的尺寸为:33.027 0/-0.0025,最大磨损极限为:33.022,遵循包容原则。
5.C的尺寸为;29.18-0.014/-0.018,最大磨损极限为:29.158,遵循包容原则。C和B的同轴度公差为:0.002。

楼主:

谢谢5楼的设计方案,我曾经已做过这种方案的量具,但在装配时不能保证三爪的中心与A孔的同轴度导致失败而告终!现我附上此量具图纸,供各大侠参考!

网友:

呵呵。我想应该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位置度公差紧而又不好一刀加工,所以比较难控制。楼主是否考虑用三坐标来测量,测量时放弃最大实体要求(相当于将位置度要求收紧,不会造成废品)。

---拙见。

楼主:

谢谢楼主的建议,现生产时因无量具检测只有用三坐标测量。但因此产品生产时此尺寸不稳定及生产数量大,制作量具是必须的,还望各大侠多多帮助!

网友(2007-03-03):

老实8,钱拿来,设计图不成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现实!!商品经济害死人啊!!!^_^

网友(2008-06-13):
转换基准,以W,B定位,用深度规来检测X1,X2,X3相对于B基准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