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紫铜管与H59铜接头焊接---[请教]

楼主(2006-12-05):
求助:4MM紫铜管与H59铜接头焊接

要求:

效率高.而且密封性好,且管要通气,采用什么焊接工艺?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

1、气焊,中性火焰,用焊丝201,202其熔剂301;
2、手工氩弧焊,直流正接,焊丝201或T2,开V型坡口,
焊前清理工件表面氧化膜或油渍,对紫铜管侧150~300°预热。

楼主:

多谢.我现在都系用紧气焊.质量比较稳定,但效率低.我还想问一下你所讲的焊丝201、202。是否系银焊丝的型号。

网友:

捷技大虾,我所提到的焊丝201,202均属铜焊丝系列。你所提到的紧气焊是如何操作的能否给予说明,也让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其实操作是好简单的.先将铜件、紫铜管预热到适当的温度、加入硼沙--便于焊料均匀焊接。再放银焊条。以上附有产品结构图希望各位帮帮忙。多谢.用电阻焊能否焊接?

网友:

电阻焊实现的可能比较小:1,管臂厚较薄(容易变形);2,两种材料的熔点不一(加热困难)

楼主:

还试过高频加热进行焊接.效率还是跟唔上.谁能帮帮我啊?一天500条产品.

网友:

压力高吗?能否改为螺纹密封,就如耐压PVC管接头?

楼主:

压力不高.0.1--0.2Mpa.但是紫铜管的直径细,壁厚太薄,强度唔够.因为安装的时候要弯一个形状.恐怕会漏气.

网友:

各位大虾出来帮帮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不用焊接,接头打孔套M8的扣,加工个M8的螺丝带φ3mm孔,一头加工成半圆球型,4mm铜管头部加工成喇叭形,用一螺母把铜管压在M8螺丝上,有的气泵上就是这种接法,你看看。零件加工好后,保证数量应该没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11楼说的挺好,楼主是否可以试一下?

楼主:

但要多做两个零件,成本有可能高佐.

网友: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大侠们来帮帮忙吧。

网友:

 建议8楼的提法,但不知铜接头的厚度是多少?

我单位也有类似的产品,φ5 X 1 的紫铜管也用螺纹连接,并使用了螺纹胶.在59铜这头攻丝时需要打个倒车,类似倒角(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以使紫铜管(没螺纹的)进到 59铜 里,这样强度会有提高.

不防试试!

网友(2007-10-15):
各位大虾:什么是中性焰?还有楼主请问你有用到高频焊接是用什么样的焊条和什么样的助焊剂呢?
以上谢谢!!

网友:
用钎焊最简单,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