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实物测量制图方法---[如图,请教]

楼主(2006-12-05):
各位大侠,今天接到一个塑料袋吹膜机的模具,没有图纸,只给了个实物,其中有两处需要线切割,不知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能根据实物测量画出与实物一样的图纸,请踊跃发言!敬请赐教!

红框内需线切割的实际大小是3*ffice:smarttags" />9MM,切割口大体宽度大体应在在0.7——1MM之间,到底应怎样确定各口的宽度、各圆弧的连接,位置?

不知各位,在日常工作中遇到没有这种只有实物,而委托方拿不出图纸的事?

网友:

投影仪

楼主:

请问三大虾,投影仪是怎么回事,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网友:

有测绘仪呀,三轴、五轴联动的都有。不过,会把豆腐搞成肉价。

网友:

楼主:
      不知你们周边有没有做手机或手机配件的厂?如有,可以联系他们,做手机或手机配件的厂一般都有投影仪的.

网友:

人心隔肚皮啊 哈哈

网友:

在投影仪上应该是能进行测量的.

网友:

用三维扫描仪,不过很贵的,一般小厂不会买,买了也不会用啊。

网友:

想起来了,这个叫逆向工程。

楼主(2007-01-15):

现在暂时解决了,找了个人帮忙画了出来,用线切割加工出来了,不过肯定不能保证和原物相同,交货后,没有提出质量异议。不过我担心以后再遇到类似的活怎么办?

网友:

我記得模具方面有一個逆向工程,用抄數儀(一種原理和掃描儀差不多的工具)可以將實物抄成CAD檔,上次我們公司的一片風機葉片也是這樣做的

网友:

你们说的那些我都不懂但是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在 零件上面涂上 颜色 然后印在纸上就能 看出大概的尺寸
     请各位不要见笑   因为我作过好几次这种东西了   都没有问题

网友:

什么投影仪?是工具显微镜吧?

网友:

我们这边做产品如果时间来不及画图的话都是拿样品给模具厂制作模具的啊,基本上很少给对方图纸的。模具做好后按样品检测。

楼主(2007-02-14):

昨天那个模具又拿回来了,不合格,要重新改。13楼的兄弟这个东西很小线切割红框内需线切割的实际大小是3*9MM,切割口大体宽度大体应在在0.7——1MM之间,到底应怎样确定各口的宽度、各圆弧的连接,位置?
你那种方法好象不太好用,我是用印泥把周围涂上,然后用纸拓印下来,然后用扫描仪扫描到电脑里放大2-3倍,然后打印,用R规......等工具测量,按比例缩小绘制,但是需要加工后试模,修改很多次!!郁闷啊!

网友:

旋刀 :要想做好你那个模具,最好是用三坐标测量仪进行测量,根据测量结果绘图生产,质量肯定没问题。三坐标测量仪国内有厂家生产,一般县一级较好的企业有买的,进口的价格在30多万,国产的不太了解。如果你在当地解决不了,我可以帮你,高密就有一家企业有三坐标测量仪。

网友:

用面压纸试试

楼主:

谢谢益丰大虾,在试一次,如果不成一定要麻烦你俩了!以后我们多联系QQ:576214233

网友:

我的天那,晕倒!要是我就直接把样品加在线切割上用碰丝的办法每隔0.1把每个点的坐标记下了,然后输到线切割程序中用拟合的办法作出图形然后就可以割了。

网友(2007-08-30):

我是做冲压模具的.修模具的时有碰到过原图纸不见的.一般就是根据旧模具尺寸先画出来,然后拿到线切割那割薄板套一下.当然精度不是很高了,但是也没办法.如果用投影仪的话还不如直接再开一副模具呢.做产品的话也经常碰到对方不给图纸的,那样的话都是自己出图,然后送样品,对方认可了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粘土呀,把整体的分解成个体,这样用简单的测量工具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2007-10-14):
如果要求不高用油泥拓印后再用量具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就是投影仪!手机拍的

奇怪,怎么看不到

网友:
很多投影仪和三座标都可以把测量的结果直接输出图形,我去过一个做差速器壳的公司(规模还可以),车间的人很不服气研究所的人,说他们就是把别人的产品放到三座标一量输出图形然后略加修改就是新产品了呵呵呵。对于精度稍微高一点的,搂主可以委托附近有设备的单位帮你做一下,应该不贵

网友:
投影测数就好了啊,刚刚我们还花了500米米扫了一个产品那,呵呵

网友(2009-09-15):
用扫描仪扫描在描图行不?

网友:
用逆向工程,三维激光立体扫描仪+三维立体成型机,当然了三维立体成型机可以不用,当然了,价格贵!最便宜的还是光学投影仪

网友:
我地公司基本都做类似这样的工作了,一般来说首先与客户沟通好,技术要求,重要形位等等,然后进行扫描,与切割,
简单的,基本都可以仿出来,复杂的,有必要时候上三坐标检测中心.

网友:
其实用三坐标也可以,特别是简单标准的

如果是复杂工件,最好是逆向工程,抄数机,这个是用激光扫描,能测量出很多点元出来然后进行3d逆向造型
整机价格比三坐标便宜,而且有人专门做这个逆向的工作(你把东西给他,他给你3d图,然后你付钱)

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