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精确冲压---[请教,探讨]

楼主(2006-12-05):
请问有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液压系统?

 U

液压泵为63YCY柱塞泵,电机为四级11KW,输出端为两个D63快速缸和一个D320的柱塞缸组成,快速缸由上往下高速下行转慢后液压油切入柱塞缸进行高压精确冲压后停止,位置误差不得大于0.03,然后快速回程,要求周期尽可能短!希望大家一起来研讨!

网友:

请问工进和快进行程各为多少?"位置误差不得大于0.03"是指冲压后停止位置吗?

楼主:

谢谢2楼的关注,快进行程为350mm,工进行程为5~10mm,"位置误差不得大于0.03"是指工进终止的位置误差值!

网友:

兄弟,考虑用闭环控制系统吧,普通系统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度,我曾经做过比例控制的系统,要求和你的几乎类似,唯一的就是最后阶段保压,如有兴趣可进一步联系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闭环系统是比较可靠的。

网友:

参考:
国外单缸高速小吨位短行程高速液压冲压装置普遍采用换向阀先导机械、接近开关控制,蓄能器回程,蓄能器回油缓冲吸振。位置误差0.3左右
楼主要求周期尽可能短,电机功率偏小
1622ml/min要求主缸配大通径阀、管
工进阶段两D63快速缸应浮动或有杆腔设置安全阀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高见与建议!我也考虑过使用闭环控制系统,但是这样成本会比较高,我还担心是否一定能达到要求,我现在是用可自动调节机械式定位的!虽然勉强可以达到要求,做操作不方便,而且会有撞击声,所以我在寻找看,是否有一种既经济又更合理的方式!如果用伺服阀的话,单一个MOOG的阀就要4K多欧元!
至于7楼Lyzdf兄弟的建议也是值得参考的,我会考虑增加蓄能器!主缸我有配有两个100通径的充液阀,电机功率按计算是有点偏小,但实际测量电流并不超,所以从使用成本考虑,我们还是觉得用11KW电机较好!
谢谢几位的建议,可加我的QQ再详细讨论具体细节!

网友:

电机功率实际测量电流并不超,但高压工进时泵输出流量将降至二三十升每分钟,影响“楼主要求周期尽可能短”的意图

楼主:

液压先锋大虾说得很对,只是我现在的系统惯量很大,高压功进时主缸实际所需压力很小工进行程也很小,我之前做的两台设备现在都在生产。我是想是否则有更好的缓冲系统,让系统更高效,更稳定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