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刃磨立铣刀?---[请教]

楼主(2006-12-05):
本厂刚买了一台旧立铣,不过没人懂铣床,我只好硬着头皮干吧,不图别的,只是想学学手艺,但干起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遇到不少问题,今请教大家,如何刃磨立铣刀(包括三刃、两刃)?敬请赐教!

网友:

1. 不管多少刃的立铣刀,首先将刀刃端以垂直于轴线磨平,这可是考您工夫技术的关键;
2. 砂轮要打磨好,看每一刃的尖为基准,以保留刃尖为原则,修磨前、后角、副后角及刃偏角;
3. 有关角度的选择建议您看看铣工工艺书籍,有详细介绍;
4. 完成后找一平台,将铣刀立起来,如果轴线垂直,所有刀刃尖都能一点到点,刀刃的偏角对中均匀,那基本可以了.
说很简单,可做起来需要有心琢磨的.看看您是否可以马上去试试?

网友:

手工磨精度不会高,刃不会一样高的,注意磨出一点后角就可以了,顶部刃不平的话只可以刀尖最高,如果不是加工内腔清角的产品,把刀尖倒一点0.2MM以上角,增加刀尖强度。

网友(2007-02-12):

手磨的刀具那是对付,寿命精度都很差,在工具磨上磨铣刀是简单的事。

楼主:

不过我们厂还没有买工具磨,只能用手工磨,在憨大虾指引下试过感觉还是不行!

网友:

旋刀大虾,本人在铣工班整12年,不知磨了多少立铣刀,就只有在2楼所说的几板斧,不过,我当年铣的不锈钢表面可是贼亮的(药用过滤器)。

网友:

不是老马大侠说的不行,试想,如果他一说你就会了,那就不会缺技术工人了,有人干了一辈子,也有磨不好刀的。铣工,是一辈子的手艺。

楼主:

老马大虾,请教一下,你用的砂轮是什么砂轮;铣工工艺方面的书名是什么?能把你的磨刀过程说的再详细点吗?这方面的书不太好找,谢谢!

楼主:

希望有这方面才能的大虾多多赐教,让更多的后辈好好学学!!!

网友:

           我们公司里的也要自己磨.我们用的是金刚砂轮.我指的是硬质合金的哈.不喜欢用高速钢.很少用.装在那种报废的小平面磨床上这样比较平稳.不会震动.我们做的零件全是铝和不锈钢.表面要求很高(大多数是出口的).我们这的人全是20岁左右.有的兄弟能磨得非常好了.做出来很光的.

网友:

还是买台万能工具磨吧,很多都能磨,

网友:

不错,德民说得不错,万能工具磨,自带夹具,方便而且精度很好,价格也不高

网友:

如果是普通高速钢铣刀,用白色的氧化铝砂轮就可以了,硬质合金刀具要用碳化硅砂轮,或者金刚石砂轮,粗磨用粒度46的砂轮就可以了,精磨用粒度100到120的砂轮就可以了,磨刀的手感是说不清的,要自己去练,时间长了就熟练了,铣刀应该是端齿的刀尖最高,中间最低,度数很小,不要磨成水平的,根据加工的材料不同选择后角的大小,后面不能高于刀刃,否则切削阻力会很大,侧刃一定要上刀具磨,手工磨不好,

网友(2007-03-21):

要求不高的话,手工磨也行,工件要求高吧,得买台刀具磨

网友(2007-11-17):
各位,只要看一下磨工工艺就可以的,很简单的事,说的不知道有多复杂,会吓的人家望而却步的.

网友:
磨铣刀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主要是看使用要求.一般侧刃最好在工具磨上磨.手工磨难保证它的直线度.而端面可以手工磨,有时候比在工具磨出的效果还要好.要磨得好.只能是熟能生巧.

网友:
工具磨上有专用的夹具磨端刃的.
手工磨的比工具磨的还好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