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毫米厚不锈钢在用模具冲压后厚度变不变?

楼主(2006-12-05):
我们刚刚接了一个订单是一个不锈钢的盒子,材料是1毫米厚不锈钢。我现在的问题是用模具冲压后1毫米的厚度会变不变?重量呢?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留个痕迹

网友:

上面没有拉伸的东西吧,应该不会变。

网友:

是做不锈钢盒子?拉深要变薄。

网友:

对,冲裁冲孔折弯都不会变薄,拉深就有点影响了

网友:

这要看你具体的成型零件了,如果t/D比较大的话,拉深过程可以把整形考虑在内,减小拉深变薄的影响,厚度不会有什么变化的。t/D比较小的话,可采用多次拉深,也可以减小拉深变薄的影响。看你客户的精度要求来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具体的成型零件了,如果t/D比较大的话,拉深过程可以把整形考虑在内,减小拉深变薄的影响,厚度不会有什么变化的。t/D比较小的话,可采用多次拉深,也可以减小拉深变薄的影响。看你客户的精度要求来选择。

补充一句,R/B较小的话,角位会变薄较多,盒壁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网友:

一般来说冲一个盒子,肯定会变的~~~
尤其是尖角位置~~~要是模具设计不好
还有可能会冲破~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法,因为你要做的是盒子,必然要拉深,变薄不可避免,但是如果你采用多次拉深,倒可以减小变薄量,打个比方,你要做你要做40X30X8的盒子,你可以先拉深90X80X7的盒子,再拉深80X75X7的盒子,在拉深... ...总之,要想变形越小,就越要多的拉深,并且首次拉深时的盒子要大些盒子的各个部位圆角要足够大,夸张点说先拉锅形,在一点一点直到最后一步成型.如果拉深的很深,如果盒子横截面很小,就要从材料考虑了,例如用1.5mm或者2mm的材料,不一定你看到盒子是1mm的材料就是用的是1mmm厚的材料做的.

网友:

用激光切割再加工怎么样?激光切割出来很漂亮

网友:

楼主所说的盒子是拉深的吗?如果是拉深肯定会变薄,如果是拉深后1mm,可以用厚点材料作。
如果楼主所做的盒子是经过折弯作出来得就不会出现变薄现象。

网友:

拉伸肯定会变薄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啊?!?!?

网友:

努力学习。谢谢

网友:

我想应该会有变化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我们德国工程师说肯定会有变形,不过做模具的师傅说这个不存在拉伸,所以不会变形。。。我这个还没有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看看国外客客户会不会下单再说。

网友:
Re: 1毫米厚不锈钢在用模具冲压后变不变?

不变的只有体积!
你算一下料的面积与成品的面积,如有变化,厚度也变。有时即使设计时按等面积选料,局部也会有减薄和加厚,如封头。盒肯定再楞角处减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Q& H2 j A6 R* K$ `6 b H) X4 N8 F 谢谢大家回复,我们德国工程师说肯定会有变形,不过做模具的师傅说这个不存在拉伸,所以不会变形。。。我这个还没有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看看国外客客户会不会下单再说。

德国工程师说得很对,一定有变形,要不然就成不了盒子了,要想不变薄的话就折弯然后把接缝焊住,当然这样不美观,效率也太低了。

网友(2007-06-17):

以我的经验来说,只要模具做的好,我想不会变的,关键是模具的间隙要选的好啊///

网友:

冲裁还是压形、拉伸?冲裁不变。

网友(2007-07-23):

呵呵冲裁时不会变厚度
你要拉伸就一定会变的
要是打弯只有拐角回变

网友(2009-09-15):
拉伸会变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