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内壁螺旋片的制作---[请教]

楼主(2006-12-05):
管内径50,叶片宽度15,导程50,总长250,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材料为不锈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1,精铸
用普通铸,车的方法困难相当大。

楼主:

失蜡浇铸的模具不太好做,用宽度15,厚度3的不锈钢扁钢绕制加工后,塞入管内两端点焊可否.

楼主:

失蜡浇铸的模具不太好做,用宽度15,厚度3的不锈钢扁钢绕制加工后,塞入管内两端点焊可否。

网友:

管内壁螺旋片 派什么用场?用宽度15,厚度3的不锈钢扁钢绕制加工后,塞入管内两端点焊刚性和密封效果怎么样?里面怎么点焊?尺寸怎么保证?
厚度3mm是否可以改大些,精铸?
是否可以改外螺旋片,容易加工?

楼主:

是客户来图加工的一种有水隔套的车用排气管中的部件,组焊后管外壁是通水来进行热交换。此管内螺旋肋是启导流作用的,管内气流沿管内壁呈螺旋排向另一端。原来客户是从德国进口的。老外也是用不锈钢扁钢绕制加工后,塞入管内两端点焊的,不过今天客户要求我们改为精铸,请教精铸该采用什么工艺为好。

网友:

以后发贴要注意;先把图纸,使用技术要求发上来,加工工艺也发上来,不要只讲最后的问题,因为有些情况是前期工艺不妥引起的。
这次是新接业务,处在探讨过程。

看了图及你所说的使用要求,属于要求不高的。钣金可以加工的,拉成形后上芯轴外圆要车一刀,或磨外圆。
精铸具体内容发到铸造专栏去

网友:

刚看了楼主的图,可以用冲压翅片,然后用外涨的方式进行固定。
用精铸当然也可以,用硅熔胶的方式铸不锈钢,厚度可达1。5,整件可以一体铸出。表面可达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