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明细表---[请教]

楼主(2006-12-05):
各位大侠我的是CAD2004,在画完总图,编制明细表时,发现总是有总图某种零件的数量与明细表的数量不符。我标注的形式如7066(3),这表示7066的零件用三个,有没有软件可以自动填写明细表,把7066改写明细表中的图号中,把3填到数量橍中?谢谢

网友:

好象有个小软件LISP什么的,做这个很方便,以前我有个同事经常用,我不常画图纸所以没有请教也不了解,现在他离职了,也没有人请教了。如果这里没有人知道的话,上一些专门的CAD网站去请教一下好了!

网友:

很长时间没用cad2004了,现在用的sw2005总装图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不妨试试

网友(2007-01-21):

改用mechanical 2006 就好了,全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