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电机的好坏怎样判断

楼主(2006-12-05):
请教高手,判断伺服电机好坏的有哪些标准。

网友:

可以用毫欧侧电阻的仪器.分别测试三相的阻值.
一般的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至少应该讲清楚出现的具体故障才可以,否则毫无目的如何下手。

网友(2009-04-30):
个人意见:伺服电机低速稳定性;加速度(从静止到最大转速所需的时间);随时加速或者减速; 超载能力;控制精度。散热与温度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