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什么管子接头?---[请教]

楼主(2006-12-05):
1TV20×2.5fficeffice" />

2GV20×2.5

3WV20×2.5

4GAV20×2.5

5GOVN20×2.5  M27×2

6SVM20×2.5  M27×2

7GOR20×2.5  G1/2

# c# o% t K7 l) w8 k

这些都是什么管子接头啊?可否帮忙转化成重机标准的?

胶管总成:

+ { U

S12NW16×1200AS20/BS20

S12NW16×1200AS20/FS20

还有这些!!!唉!!!!!!!!

拜谢各位了!!!

网友:

T表示三通,是AVIT标准,很常用的,我这有,欢迎联系。13816360680

网友:

请问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2008-01-04):
胶管内径为16,长度为1600mm,标准吗,自己查手册啦,这都是厂家自己编得代码,可恶的销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