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工作台突然掉落---[请教]

楼主(2006-12-06):
在工作过程中工作台突然掉落

9 ?; _8 O E% j2 d

拆开发现滚珠丝杠80的丝母内只有60多个钢珠,自会不会是主要原因

有没有有效的维护方法

网友:

行程开关

网友:

关键限位开关要可靠;不超性能、超负荷使用设备
滚珠丝杠娇气的很

网友:

不可能是行程开关的问题,主要原因应该是铣床升降台滚珠丝杠副的自锁机构故障,
或者是丝杠末端的螺母脱扣。

网友:

楼主,工作台从哪掉下来的,X、Y、Z哪个轴?

网友:

楼主使用的是国产设备吧。

1.将限位开关的控制盒打开清理后从新做防水。密封一定要作好。
2.使用动作可靠的限位开关,尤其是减速开关。极限开关只是一个摆设,减速开关失效后极限开关来不及停下机床.......。
3.如果可能将机械式限位开关换成无触点开关,动作会可靠些。
机床的工作范围都在丝杠的有效范围内,只要丝母上的塑料盖没坏一般不会出现钢珠丢失的情况。

丝母是成对安装的调整垫不要动,方向最好不要换。
用甘油将钢珠粘在环行槽内,钢珠的回流槽(一般是塑料件)方向不要调整。
转动丝杠,将丝母盘进轴承座。安装端盖。接通润滑油路。
调整限位开关位置。重新开机前检查机床软限位。OK

我曾经修复一台Y轴下炕的机床,机床精度符合加工要求CMK=2.2>2.0。一直使用至今。

网友(2007-03-16):

我们公司的一台铣床也掉了,化了1900换的,主要就是限位脱落,人为操作不当,

网友:

楼主没说清楚

网友:

是不是北京铣呢?还是江东铣》它们的升降都是用滚珠丝杆的,用滚珠丝杆的,它会有个自重的问题,自己会往下滑落,也就是往下丢,但是机床有一套调整装置,当滚珠丝杆用久了,磨损之后,就需要调整这装置中的摩擦片,来抵消自重的力。螺母最好不要拆开,滚珠会散,容易丢掉。如果你那有机修,可以让机修调整

网友(2007-08-05):

你的脚没事吧?哈哈

网友(2009-02-13):
你是在加工时候掉的在掉之前是否出现哗啦哗啦得动静而且调整自锁器不管用,如果是就加我QQ869656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