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005 铝氩弧焊接时的变形量如何控制?---[请教]

楼主(2006-12-06):
请问A7005 铝氩弧焊接时的变形量如何控制,我公司正用这种材质做架子变形严重,有谁了解的请指教,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尽量不要采取刚性固定,否则接头容易开裂;
易采用焊前预热,分段焊,多层多道焊,小的线能量输入等方法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