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钢板直接冲压成形,发现不行---[请教]

楼主(2006-12-06):
我的本意想用钢板直接冲压成形,可是通过展开放洋,发现不行啊 。是不是改变以下结构能够冲压成型了。请教冷冲压方面的高手。

谢谢了

网友:
Re: 我遇到一个难题,看那位大侠能解决?

你的难题是什么?你并没告诉大家呀!

网友:
Re: 我遇到一个难题,看那位大侠能解决?

给了一张图,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学习?
请楼主补充一下问题!

网友:
Re: 我遇到一个难题,看那位大侠能解决?

1,分四件,数控冲下料,弯形,拼焊,修磨。
2,分四件,管子,线切割,拼焊,修磨。
3,分四件,线切割,弯形,拼焊,修磨。
4,分四件,钣金展开下料,铣腰孔,弯形,拼焊,修磨

楼主:

我的本意想用钢板直接冲压成形,可是通过展开放洋,发现不行啊 。是不是改变以下结构能够冲压成型了。请教冷冲压方面的高手。

网友:

楼主,以后请把问题说清楚。我把你的图直接贴出了,把你下面补充的意思也放到一楼了。语文成绩不高吧:)

网友:

干什么用的啊?精铸行不行啊?

网友:

我从事数控钣金多年,这个造型最好拆解

网友:

楼主可以在4个角加工艺切口,有了切口就可以冲压,再焊接这样工件尺寸更容易控制

网友(2007-05-06):

冲压成型的余料无法解决,最好分步、分片

网友:

九楼的方法可以一试。不过好像要补焊。最好的办法是先用较大的料(最好是拉伸板)拉伸成型,在做一个切割模具把他从中间套出。

网友:

今天才发现楼主的俯视图画错了
想用一块料展开是办不到的。
用拉伸可以考虑,压边怎么去掉(再冲裁,达不到分型面要求)?四交接处怎么处理(拉破)?行不通。

网友:

是的我考虑有点简单,不过有激光切割可以考虑,估计成本太高。先拉伸,后用激光切割。

网友:

图放大后看不清,请问壁厚多少?小于2mm可用比工件大的方板延圆心在工件尺寸外开放射线,用大吨位液压机,符合模一次成型(多拉深0.5mm)厚修剪.
若厚度较大需分解4件冲剪+数折+拼焊+修整.

网友:

改变一下形状,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