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 零件渗碳淬火后内孔全现黑色---[请教]

楼主(2006-12-06):
求助 40Cr小零件淬火回火后内孔全现黑色,怎么办?
   我们用的是可控气氛气体渗碳氮炉,水溶性清洗机.我怀疑是清洗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内孔,口向上很小的盲孔,直径大概几毫米的样子,用抛丸处理不能去除.请问怎么办?

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正常现象,精加工,或发黑。
建议改渗氮
真空淬火没此现象

网友:

渗C不是黑的你还想是白的啊?

网友:

不能是黑色的吗?楼主.3楼说的很对

楼主:

我说错了,是黑斑,和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现象,精加工,或发黑。
建议改渗氮
真空淬火没此现象

我们是可控气氛炉,真空炉一套很贵的啊

网友:

选材不当造成的,其实己造成硬度不均勺.(黑斑硬度高,去检验下是否这样,我没试过)

理论上只要钢含有Cr的成份都可以渗碳和渗氮,低碳铬钢渗碳,中碳铬钢渗氮.

最好是用20CrMoTi(渗碳钢)渗碳,38CrMoAl(渗氮钢)渗氮,质量有保证。

40Cr属中碳铬钢,还要渗碳干吗?本身淬火或调质后表面淬火就能达到要求的。

理论上什么材料都可以渗氮,其实不然,像45#渗氮也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黑斑是渗层不均匀造成的,造成硬度不均匀,它不是理想的渗氮材料.

可以到热处理专栏看一下<钢的渗碳和渗氮>

楼主:

就是40Cr淬火,我们的炉子是多用炉.可以淬火,渗碳,也可以氰化. 但是在淬火情况下也通入一定的丙烷甲醇,碳势在0.50左右,防止脱碳(这是我自己的解释, 我进热处理时,就是这样做的了.) 我们以前的零件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现在才知道是40Cr淬火

丙烷是渗碳介质啊?,由于天然气及液化石油气中碳氢化合物如直接用作渗碳剂会析出大量碳黑和焦油,故使用时多加入一定比可的吸热型气氛予以冲淡。一般以吸热型气作载流气,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作富化气调整控制炉气碳势 .

 ?3 q0 D

关掉丙烷,以前工艺错了。

1清洗质量,2气体的纯度和含量

楼主:

不好意思,是甲醇和丙烷都有,具体哪个做什么用,我不清楚.那丙烷是做富化气么?
汗..
请多解释下.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液体喷沙可以去处黑皮

网友:

我们也是这样的工艺啊 ,没有你说的出现什么黑斑啊,经吹砂后就好了,在淬火过程中给气氛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进炉前的预处理有问题,如:去锈,除油,脱脂等未充分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