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皮带轮的精确制图方法---[请教]

楼主(2006-12-06):
   各位高手谁知道同步皮带轮的精确制图方法,谢谢.主要是齿形的画法.

网友:

同步皮带轮的规格有多种,先要确定你的规格,即齿型标准,如摸数制的齿型角为40度,齿高h=0.6m,还有一堆的参数。

网友(2007-10-14):
其实很简单,你把其他的搞定.齿形交给你的皮带供应商,他们如果连这个都没有,呵呵,你的皮带就等着出问题吧.
当然选择皮带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要考虑,除了一般的参数,象冲击载荷,应用工况也决定你皮带的选形,当然还有价格
很多国外的皮带制造商网站都有(其实我就是为这样的资本家打工的打工仔)。

网友(2015-01-25):
我想知道HTD8M全圆弧齿皮带还是S8M半圆弧齿皮带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