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锥齿轮额定功率计算---[求助]

楼主(2006-12-06):
请问:

! }) E+ x* m x$ \

 请问Z1=13,Z2=39,压力角=20度,速比3:1,输入转速是582,输出转速是194的直齿锥齿轮,使用W85-90的齿轮润滑油,要求做到额定功率50HP,长期工作,小轮是悬臂支承,大轮是两端支承的,请求齿轮的模数和齿宽.最好有计算公式,谢谢了。

网友(2008-10-27):
额定功率50HP,输入转速是582,求出T扭矩

根据初步计算得到小轮直径,已知Z1=13,得到模数。取齿宽R/4~R/3之间的数值。最好再强度校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