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齿轮承载能力的主要方法

楼主(2006-12-06):
 [
提高齿轮承载能力的主要方法

 6                           {  B# q# h- w6     {
v' A o5 J7 c& t

分类 >>

 C& u3 Z

    >

* J' V4 w n

接触强度

弯曲强度

设计

 D8 o9 K0 u

掌握使用条件,对在相同条件下工作时的载荷条件,进行研究,根据情况考虑更改设计依据

充分掌握各种振动系统的共振现象

5 R }

防止重载荷,在传动系统中采用缓冲装置按降低载荷条件

" H* P1 U/ J q6 }4 q) \0 m

& ]( \. P+ x @! J( @: V; X

改变齿轮主要参数

 B! P$ v

润滑设计

 b

重新研究油封及迷宫构造

当装置的结构不能防止轮齿一端接触时.要对轮齿作齿向修形

提高轴、联轴节等装置和机器的刚度,改变弹簧特性系数

 v( P

提高齿轮轮体、轴、轴承和齿轮箱的刚度

 K

进行齿廓修形

( n1 M% Y Z1 F3 F$ b8 W

9 v L

改变使用的轴承或轴承类型

' `% n q5 z, J) D, f

重新研究热特性,提高齿轮传动装置效率,改善散热条件

8 E S

齿轮结构柔性设计

合理的速比搭配 充分发挥各级最大承载能力及整机承载能力

合理选用齿轮材料并严格控制毛坯和热处理质量

) O, P _! u8 W

工艺加工

& Y; L ~

齿轮箱轴孔精度的检验,提高齿轮轴的平行度和垂直度、齿面加工质量

对高速重载齿轮传动装置要提高齿轮精度和表面加工质量

增大齿根圆角的曲率半径,提高圆角处加工精度,防止因磨削加工处产生的阶梯形状

重新分析磨削工艺或进行精细磨削

热处理

# N. E ?1 Y1 L

改善淬火方法和淬火装置,达到齿根部硬化

% F9 r0 w3 O S! W- q

检查齿根和圆角处的硬度及残余应力、进行齿根喷丸处理

从齿面到心部充分淬硬

' S- K _" `' k4 G2 L

改善热处理方法,使硬度变化曲线平稳下降

装配

清洗各机件

出厂前充分跑合、增加轮齿接触面积

$ T% K8 X K3 W' E

齿顶和齿端倒角,齿面取毛刺处理

 z/ e

 g, V: I! V1 z

使用与维护

确立和加强油的保养管理方法,检查润滑油,润滑油小的磨损金属粉末,用磁铁过滤器消除,更换防尘,改进过滤器,

合适加油量

5 ^, p9 f4 ` _+ p- \; G

降低齿轮传动装置的温升

考虑添加剂(极压添加剂刘及氧化稳定剂等),变更润滑油粘度及粘度指数

4 N4 U Q5 y7 S: `8 r

防止咬入物

; _- u9 z u9 K' z* c

网友:

对机加工齿轮分析得比较全面,不错!

网友(2007-01-09):

真的挺好!

网友:

恩,不错!
楼主怎么不发个附件,还有就是楼主你的×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