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实用的折弯机---[请教]

楼主(2006-12-06):
我是做防盗门的,想买台实用的折弯机,原来有一台旧了精度不好,要用来折门边的,大家帮我参谋一下,用什么型号的,哪些厂质量稳定些,价格大概多少,要注意哪些.我实在太菜了

网友:

不知道你要的精度有多高,我们厂6月份刚买了一台上海新力的,5万多,新力的折弯机还可以,在加几万就可买个数控的了。其实如果你要的精度不太高,换新的刀、刀槽不就可以了吗,才几千块,折弯角度与操作有关系。如果刀与刀槽是直的,折弯后成型不直与铁板的材质有很大关系,与折弯机没什么关系的。
明天我再给你新力厂的资料。

网友:

2楼介绍的折弯机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们一直用扬州亚威的

网友:

我用的是安徽中德的

网友:

防盗门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是折弯后变形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机床的挠度问题没有解决,不是操作和材料的问题。

国产的亚威,黄石锻压的都还可以。

网友:

扬力的也很好啊,各种型号都有,63T,100T,160T,直到1000T,用的是DELEM65W系统,有补偿阀,还有双机联动的,我是负责折弯机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我们厂这几天正在安装调试一台折弯机,南海力丰的。

网友(2007-01-18):

大家厂子里有用进口折弯机的吗?

网友:

美心防盗门用的是我们通快公司的~ 2楼的兄弟说的问题:。如果刀与刀槽是直的,折弯后成型不直与铁板的材质有很大关系,与折弯机没什么关系的。 实际和折弯机大有关系,我们所说的挠度补偿系统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2007-09-05):

上海冲剪,老牌子,价格可能略高一些.

网友(2007-10-06):
正规大厂的都可以,考虑当地的湿度,湿度大于60%建议选液压,湿度小于60%选机械,折弯长度和折弯力满足需要,太大浪费,尽量选喉口尺寸大的。

网友(2007-11-10):
哈尔滨飞云用的是AMADA的和江苏金方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