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有效降低铸件的砂眼?---[请教]

楼主(2006-12-06):
在严冷的冬天和酷热的夏天如何有效的降低铸件的砂眼?

9 d O

请各位高手请教!

使用设备1:TOSHIBA  350T      250T                铸铝

             2:HISHINUMA   100T   63T   50T      铸锌

# r" Y1 a$ c q& N

铸造成品用于气缸端盖\电磁阀主体\三连件主体\连接块等

铸铝使用冷室压铸   锌用热室

5 v9 @ [

各位指教下

网友:

楼主不要把砂眼、气孔、针孔、缩松、缩孔概念混淆~~
其实这些的产生原因和解决方法是不一样的~~~冬天和夏天?怎么会
对砂眼有影响呢???想不通~~~~
所谓的砂眼(或者说夹砂)是因为砂型内部有散砂的存在而产生~~
散砂有几种产生方式:
1、合箱进入的砂子,这些砂子是因为没有吹净人为造成的~~
2、造型时砂子没有捣实而显得松散铁液冲刷造成
3、树脂砂中的树脂混合不均匀造成
4、大的铸造产品浇注时间过长型腔顶部长期烘烤造成的
等等~~可能不是很全我想到多少就写多少~~`
气候对砂眼的影响很小~~~
以上是个人看法~~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全了。同意

楼主:

不知道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们理解错了
我说的是金型铸造   模具对环境温度的感应还是很灵敏的
而且温度对铸造砂眼还是影响比较大的   当然是精密铸造了

网友:

金属型有砂眼???
你说的是气孔或者缩松吧~~
主要是因为空气潮湿水分增加所致~~
一般采用吹热风或者适当加热模具,以达到
消除水汽的目的~~~
还有要是有色金属的话可能还要在精炼上多注意
因为水汽可能会从原材料进入使铸件产生针孔~~

兄弟,和你说一下金属型铸造是不会出砂眼的~~~除非你的芯子
是砂型~~~~自己考虑一下~~

网友:

对于浇铸翻砂的配方比例是多少?如果不方便说的话就算了

网友:

砂子的具体配方~~我也记不清楚了~~
哎~~资料不在手里~~~脑子记不住的

网友:

楼上的娃,你把你家压铸机的高速距搞短一点点,能多短就多短,这样你加入的空气就少很多哈。至于冷隔的话,你要控制好水的温度,最好是加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