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集流阀同步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06):
请问各位大虾:有谁用过分流集流阀做过两个油缸甚至更多油缸的同步,使用效果如何?在设计,使用时要注意些什末呢?谢谢各位

网友:

分流集流阀同步精度有限,一般标称3%,多缸同步时误可能累积。

楼主:

请问楼上大虾,3%是指什末,指油缸全行程的吗?

网友:

我近来恰好用过一个分流集流阀,也叫同步阀。是带压力补偿和纠偏功能的。每个油缸行程是180mm,全行程范围内误差2.5mm,误差值在1.4%。开始系统流量稍小于额定流量,误差在1.67%。同步精度跟流量有关系。我用的同步阀是两个出口有纠偏桥路的。这个效果已经是很好的了。

网友:

分流集流阀同步控制受负载、流量的影响,且只能保证速度同步,位置同步精度不高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个受系统压力影响很大,压力太高就不同步了

楼主:

花弄影老兄:能否告知你用的同步阀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吗?

网友:

我用的是SUN的FSBS-XAN。样本上标明的最大同步误差是±2.5%,那是在最大工作压力下的数值。
我的系统在活塞动作时压力很低,只有大约20bar.
好象SUN还有更高精度的同步阀,标明同步精度能达到最大±1.5%,还要等段时间试用后才知道。

网友:

分流集流阀同步精度是很低的.

网友:

分流集流阀的同步精度跟阀的压差有很大关系,一般同步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

从目前应用情况看,主要有3种常用同步控制方式:
1)流量同步,即所谓的速度同步--通过流量控制阀控制进入或者流出两个液压缸的流量,使液压缸活塞运动相等,实现速度同步;这种方式同步精度较低,流量阀的控制受压差影响,且不能承受偏载;
2)容积同步,即所谓的位移同步--同步精度较高,但要消除积累误差,允许较大偏差;如利用同步液压马达;
3)伺服同步,即所谓的位置同步--采用伺服阀的同步回路,可随时调节进入液压缸的流量,实现精确的位置同步。成本较高。
可见,一方面不同方式各有千秋;另一方面,有些本质性的缺陷,是比较难于采用技术手段解决。如果分流阀同步实在解决不了,就应该考虑换一条路走走。

网友(2007-06-27):

瑞士布赫公司的分流阀也相当不错,我们用过,在国内有独资公司

网友(2009-04-04):
负载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