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问题,nx4.0的文件怎么在nx2.0中打开 ?

楼主(2006-12-06):
nx4.0的文件怎么在nx2.0中打开?请教。

网友:

保存为IGES格式,在2.0中导入

网友:

你可以导出solidwork再在nx2中导入。楼上的也可以但不太理想,你试一试吧。

楼主:

你们的方法都不好啊。我已经找到了,最快最好的应该是:
文件-导出-partsolid-选择nx2.0
ok 导入的时候在nx2.0中选择导入。ok

网友:

你们知道哪有UG4。0下呢
请帮帮忙

网友:

我去看一下

网友:

还真的不行啊
还有没有其它网站呢
谢了

网友:

各位大虾
请问UG 4。0中图标过大有没有办改小一点呢
或者那个文件不对呢
请教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碰见过,我告诉你吧。
在这里面设置一下好了,好像选择那个advance吧。

网友:

搞掂

网友:

4楼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网友:

各位高手:
           还有一个问请教一下
           UG4。0有没有分模模块下载呢           那有得下呢

楼主(2007-03-17):

不少朋友还不知道nx4.0的安装方法这里发一个。

敬告:此软件只能在WINDOWS NT,WIN2000,WINDOWS XP、WINDOWS2003下使用。软件为多国语言版本,安装时可通过语言选择来安装简体中文版。绝对是正式简体中文版。

安装方法:

1.查找你机器的“网络标识”(计算机名称)。方法是,鼠标在桌面上点 我的电脑--->属性(反键)--->网络标识--->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把名称抄下备用。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计算机的“网络标识”,这一步可以不做。

2.把光盘上的UG目录拷贝到你的硬盘,进入该目录,把MAGNiTUDE下的文件ugnx4.lic的只读属性去掉(鼠标点该文件-->反键-->属性,把“只读”前面的勾去掉)。用记事本打开ugnx4.lic, 将第1行中的QH用你机子的网络标识(计算机名)替换,例如我的机子网络标识是SUN,则改为SERVER SUN ANY 27000(原来为SERVER QH ANY 27000),改好后存盘备用。

3.进入光盘ugnxflexlm目录,运行setup,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你寻找license文件,点击NEXT会出错,这时使用浏览(Browse)来找到你硬盘上存放的UG\ugnx4.lic文件就可以了。继续安装直到结束,目录路径不要改变,机器默认就行,(也可放在其它的盘里)。

4.进入光盘运行setup开始安装,并选择custom方式安装,选取所有的模块 ,再往下,会出现语言选择画面,请选择 Simplified Chinese(简体中文版),按提示一步一步安装直到结束。(最好也不要改变安装目录路径)

5.在运行UGNX前,一定要先运行lmtools.exe,启动服务程序。你可以从程序栏运行它;也可以进入C:\Program Files\UGS\Unigraphics NX\UGFLEXLM\lmtools.exe运行。然后,再运行Unigraphics,一切OK了,呵呵。如果你忘记运行lmtools.exe,会出现找不到服务器的错误提示,进不了UGNX,到时你不要找我哦!!!

注:如果打不开,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运行lmtools.exe你可以从程序栏运行它;也可以进入C:\Program Files\UGS\Unigraphics NX\UGFLEXLM\lmtools.exe运行。然后,再运行Unigraphics,一切OK了,呵呵。如果你忘记运行lmtools.exe,可能会出现找不到服务器的错误提示,进不了UGNX,到时你你可以打电话找我!!!!呵呵....

公司电话:0769-6246052 6246053
手机:13556780069
EMAIL:rilly@tom.com
qq:173925429
网络ID:东莞孙师师
联系人:孙权
地 址:东莞市长安镇夏边沿河路华润直下50米宝德利厂对面(夏边第二医院)

青华工作室提示:学UG请到专业的青华工作室接受培训。

青华工作室专业UG工模、鞋模、编程、逆向工程培训。

网友(2011-04-27):
低版本的能打开高版本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