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段话怎么翻译?---请教高手

楼主(2006-12-06):
哪位高手能帮忙翻译一下下面这几句话?

1.Threads are to be rolled.7/8-9 UNRC-3A(after coating),per ANSI B1.1-89.Thread damage acceptable as long as fasteners conform to HTES-1107.
 2.Grade reouirements per sae J429-99 Grade 8(steel),except that minimum tensile strength is to be 165000 psi.

3.Finish dacromet 320 coating.with "plus l" top coating.per HTES-1049.
4.TESTING.PER HTES-1107

网友:

译文如下,供参考!
1、滚丝工艺加工螺纹。涂层后7/8-9 UNC螺纹符合 ANSI B1.1-89标准。只要紧固件符合 HTES-1107要求,螺纹可以有些损伤!
2、该产品强度等级为 J429-99 Grade 8(相当GB 10.9级),但是其最小抗拉强度为165000PSI(1136MPA)。
3、表面达克罗320处理,表层为"plus l" 并符合 HTES-1049要求。
4、试验方法按 HTES-1107。

楼主:

谢谢朋友!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朋友您不会是在考我吧!开个玩笑!

楼主:

不是,昨天要下班才拿到文件,有点急,有些拿不准,本来英语就不好,呵呵,见笑了.

网友:

你们的英语很好呀!

网友:
Re: 这几段话怎么翻译?---请教各位高手!

Dear all,
Attached please refer to the drawing for one of the metal connectors for your reference.

As what I requested, we need "turn key" solution, which should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 Machine types.
2. Automatic material feeding system.
3. Fixture
4. Tool holder
5. Tool quantity and cost
6. Time study
7. Main operations for the specific processes like elliptical slot, tapping etc.

We need one CNC twin turret lathe, one CNC Milling and Wire EDM machines, please speed up your proposal as soon as possible, let me know if you have questions on it , thanks.

Regards,
Hank

网友:

wuxue 大侠:
是在外资公司工作吗?水平可以,可以在外资公司做专业技术谈判,悄悄问一句,薪水在万以上吧!
我多年没见有高人了,佩服,祝高就!

网友(2007-01-13):

介绍给大家一个很好的翻译工具——————google

网友:

亲爱的,
请参考所附的图之一金属接头供大家参考.
正如我所要求,我们必须"把钥匙"解决方案,其中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机种.
2. 自动料系统.
 3. 夹具
4. 刀架
5. 工具数量及成本
6. 时间研究
七. 具体操作过程是怎样的主体椭圆槽、攻丝等
我们需要一个双塔楼数控车床、 一、有线电火花数控铣机,请加快你的建议尽快 如果让我知道你有问题的话,感谢.
问候,
绞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