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齿轮测绘---[请教]

楼主(2006-12-07):
今天测绘了一个直齿齿轮,测出齿顶圆是230,齿数89,以此算出模数m=2.527,可标准模数是2.5,如果按m=2.5算,齿顶圆是227.5,与实际差了2.5。请教各位,应该如何确定这个齿轮的模数。

网友:

有可能是径节制的齿轮,请楼主再核实一下。

网友:

测量基节,用基节确定模数.

N }

要么有变位,要么是齿顶高不标准.这种情况是常见的.

网友:

应该是变位齿轮,测量一下与之啮合的齿顶圆就知道了

网友:

只测量齿顶圆就来算模数,那就把齿轮想得太简单了。
3楼说的对,要通过测量算出基节,再找出相对应的模数和压力角,才是正解。
楼主如果不知到基节如何测量和计算,看看书再提问。问问题也有学问。

楼主:

您好!谢谢你的指教。我测量基节是7.5,查表更靠近径节10,不过这个齿轮是国产设备的,会采用径节制?现在国内有径节制的滚刀吗?用这个标准植计算的齿顶圆也差了1.3。1.3或2.5这个误差是不是允许,另外你说齿顶圆不标准,那我们在出图的时候是要用标准模数计算齿顶圆的,与实际的误差怎么办,齿顶圆误差2.5允许吗?请指教。

网友:

你的基节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

是不是变位齿轮,你测量一下公法线长度,直齿齿轮比较简单应该能算出来

网友:

8楼说的对

网友:

齿轮手册上有齿轮测绘专门章节,说得很清楚,看一下就会。

网友(2010-07-04):
还真不知道基节怎么测,还要看书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