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机命名有什么规则吗?---[请教]

楼主(2006-12-07):
请大虾指点下 破碎机命名有什么规则吗?

例如:pc  pck  tpc都是锤式破碎机,之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就你的问题我给做个简单的介绍!
P就是破碎机的意思,C就是锤式的意思,还有加CH 的就是环锤的意思!其它的就各有各家的含意了!基本就是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了!比如K就可能是可逆反了,T 就可能是通用型,或者是特殊的意思了!
而后的参数就是工作部件的长度,宽度,或转动直径了!
再具体我就可以直接回答了!我QQ675578621

网友:

看看矿山机械型号编制方法。

网友(2007-10-28):
PE  鄂式破碎机 PF反击式破碎机 PCH环锤式破碎机  PC锤式破碎机  2PF双转子破碎机 PCK可逆式破碎机

网友:
各位哪位能提供命名规则的国标吗?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2009-01-22):
TPC:天津院设计的破碎机,NCP:南京院的

网友(2009-02-21):
破碎机现在命名已经比较乱,没有规则了,可以参考矿山机械型号编制方法,JB/T1604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