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会生锈吗?

楼主(2006-12-07):
请问各位铸铁会生锈吗?今天别人告诉我不生锈我有点不相信。

网友:

单位里有个很老的摇臂钻床 底座什么都是铸铁的 好象没生锈

楼主:

摇臂钻床一直有油润滑,又不接触水,不可能生锈。但今天一个做潜水泵的供应商告诉我他们的水泵电机好多零件是铸铁做的炮在水里也不会生锈,我感觉不大可能,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应该是会的

网友:

不生锈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毫无疑问一般的铸铁都会生锈

网友:

他的水泵电机外壳应该都是喷了漆的,既然有水下作业要求,则内部零件被密封,也不易生锈,或者是加入了其它金属元素,属于耐酸腐一类的(用这类材料不知其成本如何),是否有其它方法使其不生锈,这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铸铁当然生锈了,不生锈是因为做了特殊的防锈处理,象喷防锈漆等等,即使这样时间长了也会生锈的

网友:

其实你们说的错了~~呵呵~~~铸铁也可以不生锈的~~~
我今天很忙~~空下来给你们解释~~

网友:

期待8楼的高见~~

网友:

高见不敢说~~只是我了解的介绍一下~~
铸铁的材质有三种:灰铁、球铁、和合金铸铁~
灰铁和球铁大家应该比较了解~~
合金铸铁也分很多种例如:耐蚀铸铁、耐高温铸铁等很多种
耐腐蚀铸铁就是以上各位所说的这种了~~
他和不锈钢的原理一样的~~是加了合金元素一般是加铬和镍
使其在奥氏体相区结晶~~抗腐蚀~~但是他由于有大量的
碳层存在所以抗腐蚀能力比不锈钢要弱些~~~~具体铬和镍的
含量也随情况不一样。耐高温铸铁主要是加了硅在里面形成
固溶体但是强度要弱些~~~~

网友:

球铁和灰铁是肯定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见不敢说~~只是我了解的介绍一下~~
铸铁的材质有三种:灰铁、球铁、和合金铸铁~
灰铁和球铁大家应该比较了解~~
合金铸铁也分很多种例如:耐蚀铸铁、耐高温铸铁等很多种
耐腐蚀铸铁就是以上各位所说的这种了~~
他和不锈钢的原理一样的~~是加了合金元素一般是加铬和镍
使其在奥氏体相区结晶~~抗腐蚀~~但是他由于有大量的
碳层存在所以抗腐蚀能力比不锈钢要弱些~~~~具体铬和镍的
含量也随情况不一样。耐高温铸铁主要是加了硅在里面形成
固溶体但是强度要弱些~~~~

本人认为这可能是意念上名词的误解吧。通常一提到“铸铁”,大家意念中便马上想到HT(灰铁)和QT(球铁)这些常见并常用的牌号,而忽视了其中“铁”的具体成份及含量问题。

" X L$ _3 \5 |. M

哈哈,胡乱一说,也不知有没有道理。

网友:

铸铁常用三种方法来分类

按断口颜色分类;灰口铸铁,白口铸铁,麻口铸铁。

按化学成分分类;普通铸铁,合金铸铁。

按用途分类;普通铸铁--灰口铸铁,球墨铸铁,蠕墨铸铁,可锻铸铁。特殊性能铸铁---耐磨铸铁,耐热铸铁,耐蚀铸铁,冷硬铸铁。

网友:

恩~~是的三只脚的猫说的很对~~
我说的那些不是很全~~~呵呵~~因为手上没有资料~
时间也很紧~~

网友:

又長了知識
謝謝分享

网友:

确实有耐腐蚀的铸铁的.

网友:

铁经常在深水里面不生锈可能是没有氧气把,

网友:

张工所说的可能是不锈钢铸钢材料吧,的确不容易锈。

网友:

当然会生锈,如果表面涂有防锈漆的话另当别论拉哈哈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做水泵的,如上面几位仁兄的发表,我司的铸件的确是不会生锈的!

网友:

8楼说的是不是经过渗碳了?

网友(2011-04-09):
前俩天走在路上看见水沟上的铸铁盖,发现很少生锈。就好奇铸铁会生锈嘛!今天百度一下,发现我天天逛的社区上早就有大侠解释过。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铸铁的成分是什么?知道成分,就知道会不会生锈。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铸铁会不会生锈主要是看里面的成分,有些会生锈有些不会。

网友:
啥铁都会生锈,只是快慢、环境不同而已。

像水泵类的,只要多做下表面处理,防锈效果一样很好。

网友:
恩又長了知識謝謝分享

网友:
其实现实中的潜水泵并没有楼上说的不锈,应该是材质有问题吧。

网友:
进来看看,不是很懂,慢慢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