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测绘---[请教]

楼主(2006-12-07):
小弟第一次去测绘!请问:1。减速器测绘主要测哪些数据?

 X

                                    2。赤接手测绘主要测哪些数据?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方面

请各位好人多多指点!

网友:

先说型号
减速器有上千 种之多~
 用于什么 方面~~
 你的 情况说的越是 清楚 大家 越是能帮你 分析~

网友:

     我想首先主要应测绘接口尺寸,如输入输出轴径、中心高、安装螺孔的位置尺寸等,然后就应该测绘出各级传动的齿数、模数、各齿轮轴的中心距等。当然其它一些尺寸能多测绘就多测点这样对后面的出图设计可以作为依据和参考。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