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补算法的问题?

楼主(2006-12-07):
请教各位,我是树控外行,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句给我解释一下什末叫插补算法?

网友:

有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可以去看下数控书。

网友:

   补充楼上的黑白大虾:

   最简单的说法:插补就是数据密微化的过程(算法).

   通俗的理解:就是采用尽量多的点或好的控制方法达到纯理论算法的要求.

   机床上可以认为是理论加工轨迹的永远逼近.象圆周率一样只能接近应用,

再好的机床,理论上也不能和圆规做(画)圆相比.
1 I/ O- R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