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联动,指的是哪五轴?

楼主(2006-12-07):
请教各位,经常听到大家讲3轴联动,或4轴5轴联动,不知这5轴指的是哪5轴?

网友:

   铣床系统机床上5轴一般包括X/Y/Z及两个旋转坐标轴(A/B或C).

   个人浅显理解:5轴联动,不能理解为机床能够加工含有5个参量的空间曲面(体)的描述方程.这和机床实际加工情况(或算法/过程/工艺等)不符,实际上即便是3轴联动这样的加工理论也还在不断发展呢.

网友:

就是相当于机床有五个自由度吧

跟设计工业机器人的说法差不多,但机床里这样说有点误导

网友(2007-08-27):

引用 网友A:
   铣床系统机床上5轴一般包括X/Y/Z及两个旋转坐标轴(A/B或C).
. c) O" G X, S; a
   个人浅显理解:5轴联动,不能理解为机床能够加工含有5个参量的空间曲面(体)的描述方程.这和机床实际加工情况(或算法/过程/工艺等)不符,实际上即便是3轴联动这样的加工理论也还在不断发展呢.

A/B或C 请问怎么理解?是A轴和B或C轴两个轴呢?还是A/B轴和C轴两个轴??

网友:

四轴数控机床,除X/Y/Z三轴外,还有一旋转工作台,立式机床为绕Z轴旋转的c轴。卧式机床为
绕y轴旋转的b轴。

网友:

五轴联动推之亦然。

网友:

问题很复杂
一般地,由于机床实际结构的原因,只能存在一个转台或一个立卧转台.
下面只说明有一个立卧转台的情况:
1 对于立式加工中心来说,首先如楼上所说:必须要有C轴,然后再加上一个轴(要么是A,要么是B,只能有一个而已).
2 对于卧式加工中心来说,亦如楼上所说:必须要有B轴,然后再加上一个轴(要么是A,要么是C,只能有一个而已).
3 "A/B或C"可以理解为:A/B/C这三项中任选其中两项.
4 多余唠叨一下:对于基本轴的平行轴部分,不论有多少轴,都不能够算在本讨论的内容.

网友:

支持7楼。说的很队也很好。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9、14轴的原因(基本轴的平行轴),但是说到联动顶多六轴。

网友(点评):
据说现在的数控系统最多可以控制28轴

网友:

看看这张图片也许就能理解了

网友B:

这张有点难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就是除了机床自带的三轴外的两轴。加起来就是五轴。

网友:

9楼图片(不清楚的描述成)下面的X/Y/Z.三轴联动.那请问上面的除旋转外.如果还有X/Y方向的运动那算是几轴联动呢?___新手太多的不懂请指教!多谢

网友:

请问一下,是否是X/Y/Z三轴控制铣刀的位置、A/B/C控制工件?
我是新手,真的不懂啊

网友:

一般的XYZ三轴加工中心,再安装一个回转的工作台,就有5轴了

网友(2007-09-27):
几个轴和几轴联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
精,还是不太明白,联动不是五轴同进行插补动作吗????有点晕了

网友:
终于明白什么叫5轴了

网友:
1  逐点(逼近加工)多轴联动_可以4轴以上.
2  插补(函数轨迹)多轴联动_可以3+2或4+1轴.
3  多数炒做起来的"联动"是毫无加工意义的,必须要和加工设备联系起来看.
4  我感觉,5轴联动的概念可能本身就是瞎炒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15楼说法,几轴不一定具备几轴联动。

网友(2007-12-25):
简单地说是通过控制五个来控制一个刀具的插补轨迹(相对工件,实际有些轴使刀具运动,有些使工件运动),一般是XYZ三个直角坐标方向和两个旋转方向,有些机床伺服轴很多,但不是联动控制控制一个刀具插补,比如内外圆复合磨床可以两两联动,两个砂轮同时加工工件。

网友:
楼上所说的和我曾经调试的一台设备很相似,它的各个轴是以下排列的。
使用过的五轴联动!
1,x轴做旋转+左右移动。(加工中心的z轴)
2。y轴做前后移动。(普通y轴做用)
3,z轴做上下运动以及旋转。(有点像分度盘+顶针)
4,x轴同相做左右摇摆轴(A)
5,y轴同相做上下摇摆轴(B)
以上所有轴都可以单独或者联动控制,分别,X,Y,Z,A,B,(摇摆是以角度控制,范围不是360度)

网友:
可不可以理解为沿着X,Y,Z三轴的平动和绕着三轴的旋转,也就是6个自由度。实际根据工艺定所需的运动。

网友:
见过12轴的  听说过21轴  所以绝对在6轴之上

网友(2008-08-24):
我没见过12轴 更没见过21轴 希望提供张图片啊    让我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多轴机床。。。。

网友:
真是长了见识了

网友:
四轴数控机床,除X/Y/Z三轴外,还有一旋转工作台,立式机床为绕Z轴旋转的c轴。卧式机床为
绕y轴旋转的b轴。

网友:
轴和联动轴是两码事。
版主已经说过了:平行轴再多也白搭。

网友:
感谢

感谢我爱机电一体化这位仁兄发的这个图,让人看了就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
以球头铣刀为例,编程的时候如果把刀具看成一个“点”的话,显然这个“点”的轨迹只要3个坐标就可以完整地描述清楚了,即最简单的三轴联动。但如果要加工螺旋桨之类的曲面零件的时候,要求球头铣刀的轴线始终与螺旋桨曲面的法向对齐(这要做可以避免撞刀,并且可以提高加工质量),也就是说此时这个“点”其实还带有“方向”的,在确定这个“点”的位置的基础上,再确定其方向需要再增加两个参数(这点想不通的朋友可以回去补习一下空间解析几何),这样一来就是五轴了。四轴联动的话比五轴少一个参数,上面所说的“方向”只能在一个平面内变化,灵活性不如五轴。一般用来一次装夹,同时加工多个面,但不能加工曲面。

网友:
一般是XYZ和ABC

网友:
X//ZA/B/四轴控制铣刀的位置、Y控制工件的五轴系统

给大家看下X//ZA/B/四轴控制铣刀的位置、Y控制工件的五轴系统

网友:
还有6轴,12轴的机器你们信了吗,

网友:
是除了XYZ外工作台带了2个轴吗?

网友:
还有很多超6轴加工中心的图片及视频,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
其实两个旋转自由度并不是轴在旋转,而是下面的工作台在旋转,是这样吗?

网友(2008-09-29):
好,有收获

网友(2008-10-31):
**都指的都是旋转刀盘上的刀头吧
多少都可以的呀

网友:
学了不少东西呢

网友:

五轴联动的概念是指系统能实现五轴联动,这就要求系统软件上升个层次,
至于实现哪五轴联动,只要系统支持五轴联动,哪五轴都可以.

网友:
有的多轴是相对工控流水线上的,那样的组合
国内最多的是80轴的
小日本是120的,吗的小日本说在20年内达到320个轴的

普通的向前几个是XYZ+ABC你说能够有几个轴呢
他们有他们的缺点。刀具编程全是计算机
检测用UG ISV技术,基本成熟了。和VERICUT,
全面点的VERICUT在检测上和优化上,强过UG

 不过多轴技术还是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特别是开粗技术是有相当的技术的

网友:
很好,学习到很多

网友:
学习了很多,但是还是有点不明白,以后要多看书了

网友:
机床上5轴一般包括X/Y/Z及两个旋转坐标轴(A/B或C).一般指X.Y.Z加两个回转轴联动称为五轴联动

网友:
立体空间型

网友:
五轴联动软件包好象现在还是要出口许可的,绝对不允许用于军事,核工业等领域。
粗开的确非常不好搞,虽然从表现看很容易理解。石匠都对此运用娴熟。
多轴联动并非不可手动编程,但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同事的老师当年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就是手动编程加工推进器,世界各地送去的精英也没几个能加工出合格件,他是做到的其中一个。

网友:
这东西,现在很贵呀...国产基本没有吧?

网友(2009-06-04):
数控散人说的对

网友:
各位都说得很详细 比较喜欢五轴联动 可以加工出很多复杂的曲面

网友:
现在国产机床厂家也可以做五轴,但是主轴的切削力还是一个难关,前些天听说济南二机床已经研制出来机械主轴的五轴机床。

网友:
五轴联动现在国内大的厂家就有齐二,大连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等好多厂家能做呢,不过系统采用的一般是西门子的。

网友(2009-10-23):
还是图片直观啊

网友:
对于联动的轴都是跟零件加工直接相关的轴,即在零件加工的时候有哪些轴参与插补就有哪些轴联动。
对于轴的数量,就不仅仅是参与插补的轴了,例如:刀具管理相关的轴有刀库移动的轴、刀库旋转的轴、刀具长度检测的轴等,还有一些辅助的轴或起保护作用,或起其它的跟插补不相关的作用。
对于轴的名称只是一个名称,可以根据惯例或其它的规则进行定义,这要依靠系统具备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
机器上有五个电机轴,可以让这五个轴一起动的就是五轴联动吧,至于具体是哪五个轴,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坐标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x,y,z,a,b轴
现在很多系统可以支持五轴

网友:
同意楼上的。 14# cjin0201

网友:
不明白,是不是指的是五面体加工?

网友:
很简单,即X,Y,Z,A,C

网友(2010-04-02):
四轴联动的加工中心,为什么就不能加工曲面呢??可以说说吗?

网友(2010-06-08):
九轴五联动 能干足球 一次成型
大连机床厂有  跟堆废铁似的在那放着 呵呵

网友:
XY  平面   也就是平台   如果可以实现空间自由转动  算几轴  外加铣头也可以空间自由转动  又算几轴

网友:
。四轴联动的话比五轴少一个参数,上面所说的“方向”只能在一个平面内变化,灵活性不如五轴。一般用来一次装夹,同时加工多个面,但不能加工曲面。

网友:
学习了,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2010-10-07):
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X,Y,Z加上A,B,C中的任意两个。(A,B,C分别为绕XYZ的旋转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这一张一图片,我认为4轴也可以达到

网友:
W是什么轴????OKUMA系统上有个W轴

网友:
一般是XYZ三轴,加双摆动铣头上的两根轴,或者是XYZ轴加旋转台和单摆头上的一根轴。

网友:
嗯  你们了解的真多  我是自愧不如啊  有时间的话一定请教你们

网友(2012-12-26):
没有看明白,具体是哪五个轴呀,是不是工作台的XYZ三轴,加上刀具的转动和摆动。

网友:
一般所谓的5轴其实就是除了x、y、z、之外的A/B/C轴,而一般的A/B/C都是平行于X/Y/Z的旋转轴。

网友(2013-03-04):
5个伺服轴 主轴不算

网友(2013-04-17):
3个直线轴  3个绕直线轴转动的轴  根据需要添加

网友:
我上课听有真五轴和假五轴,说真五轴具有RTCP功能。而说有多少个轴,要看轴的联动数。个人认为技术加上N个轴,没有实现联动,都是不难实现的。

网友(2013-08-28):
引用 网友B:
这张有点难看出来了

这是在加工汽车缸盖呀!!!我厂专做这种毛培  做少量的精加工,目测上图在加工气门线

网友:
5轴联动主要用于加工复杂曲面,像叶片,叶轮等。对于机床要求比较高。

网友:
估计是XYZ+旋转吧

网友:
是XYZ+旋转+倾斜

网友:
x,y z,主轴旋转算一轴,工作台也算一轴。
应该这个是五轴把

网友:
有的主轴可以伸出,也算一个轴的!

网友:
X、Y、Z,A、B或C

网友:
x/y/z 和绕x旋转 绕y旋转 绕Z旋转,任意两个

网友(2014-01-29):
引用 网友B:
这张有点难看出来了

从刀具和工件装卡两个方面来讲各有几个自由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