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定义请教

楼主(2006-12-07):
请教各位大虾

哪位能描述一下“钎焊”和“铆焊”的具体定义和区别

先谢了!

网友:

(铆接的基本形式有那三种?

答:对接,搭接,角接。

什么叫铆接?

答:利用铆钉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构件连接为一个整体。

常用的铆钉有几种?

答:有半圆头,沉头,半沉头,平头,平锥头,扁圆,扁平。

铆接的种类有哪几种?

答:有强固铆接密固铆接紧密铆接。

什麽叫装配?

答:将各个零件按照一定技术条件联合成构件的过称。

金属结构的连接方法有哪几种?

答:有焊接,铆接,螺栓连接,铆焊混合连接。 )

综上所述,“铆焊”应为铆接和焊接的通称,也是一种泛称。

钎焊:是采用比母材熔点低的金属作为钎料,将焊件和钎料加热到高于钎料的熔点,低于母材熔点的
     温度,利用液态钎料湿润母材,填充接头间隙并与母材相互扩散实现连接焊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