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萬轉高速主軸之問題 (請教)

楼主(2006-12-08):
小弟是碩士班的學生

目前正在研究高速加工的技術

有關六萬轉的高速主軸使用卻遇到了問題

想請教有經驗的網友

此主軸是BT40的外掛式增壓主軸;軸承是氣浮,以電磁驅動,最高轉速是6萬轉,功率是0.1 KW,最大可使用的刀具直徑是6MM

我的問題如下

我使用的刀具是6MM直徑的平端銑刀( 柄徑也是6MM ),短刃、刃口有0.5MM的R角,伸出長度是15MM,螺旋繳45度,切削深度是0.02MM,切削寬度是6MM,潤滑方式是冷凍槍加MQL(微量油霧潤滑),刀具是鎢鋼刀的鍍層是氮化鋁鈦( TiNAl ),欲切削材料是已真空熱處理到HRC 62 度的SKD11,機床進給率分別為F=100~1000(mm/min)

我測試過主軸轉速從三萬到六萬轉,機床進給率從100、200、500、1000(mm/min) 都做過

但是一切削下去主軸馬上就停止了耶

好像都是過負載,但是這樣淺切深的條件還過負載,實在是說不過去呀

" r# I s# u i% e

想請教有經驗的網友

是不是我的主軸扭力太小導致切削無法進行呢?

 y! C

或是高速加工有啥我不知道的關鍵技術

能否撥冗賜教之?

网友:

我认为还是主轴功率太低所致,你可以再核算一下功率,我估算一下大概需要2.2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还是主轴功率太低所致,你可以再核算一下功率,我估算一下大概需要2.25KW

/ x* `' M$ T y

該主軸功率只有o.1kw,我也認為是功率太低導致,但是我的指導教授說:企業界

都做的出來,我卻做不出來,所以肯定是我不會用!

. U+ q) x s# X$ E

我實際去請教該企業老闆,礙於該企業主想保密不願告知,所以並未能得知答案

网友:

你把转速给底一点不要超过一万转

再不行不用问啥就是主軸扭边不足了

 你教授懂个屁

他只会纸上谈兵

 一点实际经验都没有

网友:

主轴功率太低

网友:

主轴停止应该是由于扭矩过大所致,单纯从切削参数计算出的扭矩在实际应用中可能相差很大,特别是刀具参数影响,可以改变一下刀具角度,特别是后角试一下,另外像0.1KW主轴应该属于雕刻机吧!可以用一下球铣刀试一下。另外切削速度很高,TiAlN刀具能否承受,可考虑采用陶瓷或CBN刀具。

网友(2012-02-28):
SKD11这么高的硬度你的刀具是不是切得动还是个问题,以前有报过一个SKD11 HRC62的总切削量才59长,高3mm,批量价50一个呵呵.所以你最好拿着你的刀,还有你的工件,在其它机床上试试是不是切得动先.

网友:
6毫米用六万转 你的线速度是一千一百米左右,即使你的主轴扭矩够你的刀具也会完蛋。想高速切就用小刀,用大刀就降低转速,减小切削宽度,建议你还是别在学校浪费功夫了,因为学校那帮叫兽也是狗屁不通,纸上谈兵!

网友(2012-04-07):
转速虽高 扭力太小

网友:
一般6万主轴,雕刻机上用的在1千瓦以上,比较常见1.2和1.5千瓦的。
同时,用到6万时,一般是做上光处理。
假如业界有使用100瓦的6万主轴,请询问下那是用在什么场合,切削金属不大有可能啊。
6万转速时,功率损失是很大的,刀越大,损失越大。

网友:
每分钟最低100mm工件硬度高刀具进给速度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