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内花键---[请教]

楼主(2006-12-08):
内花键尺寸为:

1 v& Y4 {' b }( m4 |; b

齿数                         Z                      39

4 P( N g

模数                         m                      5

# n V

压力角                      aD                      30

分度圆直径:                 D                      195

基圆直径:                   Db                       168.87

周节                         P                       15.7

内花键大径                   Dei                      204

内花键渐开线终止圆直径最小值DFimin                    201

内花键小径基本尺寸:         Dii                      189.29

基本齿槽宽:                 E                       7.85

作用齿槽宽最小值:           EVmin                    7.85

实际齿槽宽最大值:           Emax                     7.953

实际齿槽宽最小值:           Emin                      7.898

& q, @ D3 {6 y- ^/ r

作用齿槽宽最大值:           EVmax                    7.802

 I

外花键大径基本尺寸:         ffice:smarttags" />Dee                      200

+ B( B ~

齿根圆弧最小曲率半径:       Rimin                     2

齿距累积公差:               Fp                       0.071

% V4 V p7 @1 q

齿形公差:                   ff                       0.034

齿向公差:                   Fβ                       没有长度无法确定

花键为圆齿根。经过计算后各个尺寸都算好了后制图,在画齿形的键开线时老是觉得不对。相请教是否按照渐开线的标准画法把基圆12等分,然后取12个和等分点相切的直线然后连接圆弧得到渐开线还是用阿基米德螺旋线法画?

网友:

你是内花键,所以齿根是在渐开线远离基圆的一端。
估计你的加工方法不会是拉削,应该采用插齿,所以所谓的圆齿根也就是插齿刀的齿顶做成全圆弧,这样内花键的齿根形状并不是圆弧而是一种摆线。如果要精确绘制并不容易,还可能要考虑到插齿刀的情况。如果要求不高,就以渐开线终止圆为切点,画一段polyline。

网友:

一直打算做插齿刀展成图以及精确包络线的通用程序。理论计算早就做好了可就是迟迟没能做成程序:(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小弟明白了!

网友(2010-07-04):
早点做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嘛,支持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