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速比是2.5左右的减速机?

楼主(2006-12-08):
我们单位现在用的行星减速机是PG1322-4.6,有没有速比是2.5左右的?谢谢。

网友:

行星加速一般都会大于2.5 因为行星减速其实是内齿圈和太阳轮齿数的比值。如果比值太接近,行星轮就会很小。

楼主:

哪个网站有PG系列行星减速机的样本呀?

网友:

行星减速机速比最小的是2.8的!!5 R$ {* {$ p8 ]
国家标准!!

网友:

呵呵,上NGC的 网站,找销售处电话,我们帮你解决任何齿轮箱问题

网友:

没有,楼主可以考虑自已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