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铝铸铁变形严重---[实际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12-08):
我们生产的高铝耐热铸铁件,长度方向变形严重,只听说改变成份配比能改善,哪位有经验的,请尽快告知.多谢!急用!山东是较集中的,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把你的产品熔炼工艺发上来,,还有产品的图纸~~

楼主:

专家呀!原AL5SI5变形小,现改为RQTAL22变形很大,形状类似为角铁,宽度210,长度1200到1500不等,厚度为30,只听说通过调整化学成份能改善,如见过,请速告知,多谢!

网友:

我没有见过这么高铝的耐热铸铁~~~一般来说应该加入“硅”
高硅铸铁是耐热的~~我可以保证加入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是解决变形,还是解决耐热?

网友:

但是还是要把铝降下来~~不降下来肯定效果不明显~~估计要降到12
我现在手头这个准确的成分~~但是我隐约记得硅要加到8-10左右

楼主:

能告诉硅的具体含量?

网友:

解决变形啊~~老大~~~因为铝的加入才使收缩率变大~~
加硅是为了减少收缩率的啊~~~也是为了铸造耐热铸铁~
我估计只加铝耐热效果不好

楼主:

加硅多了易裂, 上限值是多少?有确定范围或数值么?多谢多谢.

网友:

加入10%左右~

网友:

一般应该在8-12%之间啊~~~~ 硅越多比较脆~~~~根据具体情况啊~~

但愿我没有记错~~~我的资料全在家里~~全是经过实践的资料。。。

可惜落魄了狼狈的要死~~所以没有带在身上

楼主:

好了,多谢.我去试试.回来告诉您结果.

网友:

呵呵我也是菜鸟~~~楼主也是搞铸锻的啊~~~
有时间也来讨论一下啊~~~晕~~~

楼主:

能确认一下具体数据么?最好经过实际验证的,如果晚上回家查资料方便,查到数据可以回我手机,多谢.我的号13522128520.另外,您做的什么材质可以说说么?向您学习!

网友:

我的数据在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家啊~~~呵呵~
我以前是做铸铁和铜、铝的~~铸铁做的多些~
对球铁和灰铁比较了解~

互相学习吧~~其实我也是菜鸟~~我以前接触过
这种耐热铸铁~~但是成分确实是记的不是很
清楚了~~

网友:

啊~~~查到了~~我记错了~~及时更正~~
中硅4.5左右~~~

网友:

正确数据~~一般中硅在4.5左右~~~
高硅可以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