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机头烧了,是修还是买新的?

楼主(2006-12-08):
我们公司一部台湾复盛牌空压机,22KW,因没及时加螺杆油,烧了: 1,轴承润滑脂已结炭成黑,六只轴承需全部更换;2,机头的母螺杆与机壳内表面有划痕,不明显。 运到复盛维修中心拆开解体后维修人员看到情况损坏情况讲公母螺杆可使用,离开后第二天他们维修人员来电讲我们的公母转子不能再使用,因他们用精密仪器测量过认为我们的公母转子间的间隙过大(允许的最大间隙为0.7丝,我们的达到1.5丝),这样不能实现有效的油膜润滑,必须要换。 于是我们到他们维修间去了,看公母转子散放在工作台上,要求看测量仪器,复盛维修人员讲是在产品装配车间检查的,我们不能去看仪器和进行间隙的校核,于是我们把环机头运回厂。  因本人不是专业做过空压机的,于复盛维修人员所说是否属实和我们的空压机是否能修不能确定,有哪位行家请指点,多谢!

网友:

空压机的转速较高 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间隙一大,效率大大下降而且还发热,建议换掉吧.
同时,厂里的定时加油和维护实在是重要,做个点检加油的表吧!

网友A:

更换主机价格还是蛮高的,我认为转子间隙值在0.008-0.025mm之间,油膜还是能够形成的。
对工作效率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装配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仔细去除毛刺,让转子有良好
的光洁度,即良好的啮合精度,更换质量好的轴承。
做好空压机的日常保养维护工作,即使定期添加及更换专用的螺杆空压级专用油。
特别注意及时定期清洗更换滤油器滤芯,保持散热器有良好的工作性能就是及时清理散热器的油
污灰尘。注意空压机运转时的润滑.温升状况,发现为题及时处理。

网友:

修复的费用也不低,我们单位原来用的是北京复盛的空压机,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我们公司也是用的复盛的空压机,我个人意见:机头损坏,没有必要更换整台设备,可以将设备送公司大修,将星轮,轴承,全部换掉,大概几万块就可以搞定了。
   我现在担心我的空压机会不会出现问题,现在也没有油了。明天加油了
  怕怕。。。。

网友:

如果间隙达到了1.5丝,确实建议更换或大修缸头.

网友:

建议,厂家大修细化清单报价,再定夺.(只要厂家有诚意.!!!)修理同行.

楼主:

后来又找了一家复盛的服务商,讲能够修复,通过喷涂、精磨,能够达到与损坏前的工作效果,

网友:

平时的维护与保养很重要。

网友:

樓上几位都是同行嗎?
  請問可否參考一下你們的空壓機點檢維護表格?

网友:

使用前最好多注意说明。

网友:

换了新的轴承是可以用的但是就是效率低一点!!!有可能达不到使用要求!!!换一套大约在1万到1万5左右吧!!!

网友:

先换一个新的!旧的用9楼的说法修复当备件>

生产最重要

网友(2007-03-18):

这个问题,还得问你那个管设备的,
这个管设备的应该打PP了!

网友(2007-05-22):

还是不要修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2007-06-27):

我们是进口离心式的空压机,不相同,建议采用14楼的做法

网友:

我公司也出现过这情况 直接就买新的

网友:

间隙大小是不是根据轴的大小确定的?

网友:

我们用的风机是油膜润滑,轴是110mm,顶间隙是11丝到16丝!

网友:

你的压缩机才22千瓦那么小每分钟才10立方以下,你就不用换机头啊,换的大的油加强油末就是啊我那时20立方换对才2万芝麻

网友(2009-03-25):
15s完全可以用,放心大胆地修复吧,只要不是轴承座或机壳裂开。我们修的机头不要太多。那肯定是复盛在忽悠你们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复盛的责任,螺杆机在缺油的情况下,温度会上升到110度报警跳机,如果正常情况下应该会跳机,以保护转子,轴承等重要部件不受损伤,但是现在出现在缺油却转子咬死,是不是机器的保护机制出现了问题呢。这得要和复盛理论一下。

网友:
哪有修复机头的?谢谢了

网友:
购新品可以省的好多麻烦啊!

网友(2009-05-22):
比一下价格定夺吗?

网友(2011-10-07):
引用 网友A:
更换主机价格还是蛮高的,我认为转子间隙值在0.008-0.025mm之间,油膜还是能够形成的。
对工作效率也不会有 ...

     转子间隙指的是径向间隙吗?我曾协助大修机头,阴阳转子的轴向跳动在8-12丝为正常(百分表),
不知你说的间隙是如何测量和得出的,真诚求教,还有就是何谓三角泄漏区,只是听说,不知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5-21):
建议进行多方咨询再定方案,修不是问题,关键是装配。

网友(2014-07-02):
复盛的路过,五台空压机一年一次,每次2.5万左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