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AD图幅求助

楼主(2006-12-08):
在选择图幅后在标题栏里如何才能显示出来?谢谢!

网友:

你的PCCAD有问题吧?调用图框的时候会自动生成标题栏的啊,明细表是在序号标注以后才能生成,你说的不会是明细表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生成标题栏后能在标题栏里显示出相应的图副大小。
比如说我选择了A4图纸,在标题栏的图幅框下显示出A4。

网友:

我用的是PCCAD,标准的标题栏里是没有这一项的.而且我觉的根本用不着去显示图幅的大小,标题栏的尺寸都是标准的,一看标题栏在图纸中占的比例,你就能知道图幅的大小了.

网友:

我也是用PCCAdD,4楼讲的对

楼主:

标准的标题栏里有图幅这一项,我们都是把标题栏自定义的,就出现了上述的问题,问题还没有解决,正在想办法中。。。。。。。。。。。。。

网友(2008-11-15):
自定义的标题栏

求助怎么自动填充比例,自定义标题栏后没有比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