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垂直贯通小孔内侧毛刺,如何清除?---[求助]

楼主(2006-12-08):
两垂直贯通小孔内侧毛刺有什么工具能够清除?

最近加工D6.7与D2小孔相交处毛刺不知道怎么清除!有什么好的工具请介绍下!

感谢!

网友:

3M公司有专用的这种产品,建议你打电话到3M公司问一下

网友:

用1.5千瓦的电机带动一根小圆挫高速转动,用手拿上工件套进去去毛刺(工件小的情况下)
把手钻改装,同理

网友(2007-02-07):

有电解的,或使用机加工去毛刀具,最新的有磨粒流,爆炸法,冷冻法(只听过,没见过)

网友(2007-03-26):

用同尺寸得铰刀铰孔就行,我单位的曲轴直油孔与斜油孔的交叉处就是这样处理得,最终成品清洁度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不过我的一个孔比较大,好搞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解的,或使用机加工去毛刀具,最新的有磨粒流,爆炸法,冷冻法(只听过,没见过)

电解是好的
碳氢高压清洗不知道行不行  流体力学一点也不懂  如果可行的话
望达人指点

网友:

听说过电蚀的方法,见到过此方法加工后的内孔交接处(剖件)的确无毛刺,有0.2的圆角.很不错!

网友B(2012-07-19):
我们专门提供专用孔去毛刺刀具

游客

网友:
那就给个图呗。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我是不锈钢材料,并且小孔是螺纹。去毛刺的成本很大。期待高手解决此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专门提供专用孔去毛刺刀具

我的头像图片上有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