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焊---[请教]

楼主(2006-12-08):
发动机的气门挺杆是用摩擦焊焊接的,恳求哪位讲一下摩擦焊具体是怎么回事,怎么样一个工艺,先谢了,

网友:

    目前我国摩擦焊技术的应用比较广泛,可焊接直径3.0~120mm的工件以及8000mm2的大截面管件,同时还开发了相位焊和径向摩擦焊技术,以及搅拌摩擦焊技术。不仅可焊接钢、铝、铜,而且还成功焊接了高温强度级相差很大的异种钢和异种金属,以及形成低熔点共晶和脆性化合物的异种金属。如高速钢—碳钢、耐热钢—低合金钢、高温和金—合金钢、不锈钢—低碳钢、不锈钢—电磁铁以及铝—铜、铝—钢等。近年来随着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也加速了摩擦焊技术向这些领域的渗透,进行了航空发动机转子、起落架结构件、紧固件等材料(Ln718  Ti17  300M  GH159  GH4169)以及金属与陶瓷、复合材料、粉末高温合金的摩擦焊工艺试验研究,某些电工材料的钎焊工艺也开始用摩擦焊接所取代。如电磁铁—不锈钢、钨铜合金等。目前我国采用摩擦焊接方法焊接的产品有:锅炉行业的蛇形管摩擦焊接,阀门行业的阀门法兰和阀体密封座的摩擦焊接,轴瓦行业的止推边轴瓦的摩擦焊接,工具行业的钻头、铣刀、铰刀的刃部与柄部的摩擦焊接,汽车及机车行业发动机的双金属排气阀、气门顶杆、柴油机预热室喷咀、半轴、扭力管、内燃机增压器涡轮轴,潜水电泵转轴,紫铜不锈钢水接头,铝铜过渡接头,纺织机梭子芯,关节轴承,泥瓦工具,地质钻杆,石油钻杆、实心、空心抽油杆,航空发动机集成齿轮,木工多用机床上的刀轴等等。

     摩擦焊机,其往复运动装置有两隔开的压液室。传动杆上的活塞在分隔壁孔中滑移,杆上有固定第一工件的支架。两杆穿过两室,其扩大杆部穿过室两端壁孔。两杆由马达驱动的苏格兰曲柄机构带动以定幅往复运动。曲柄的相位靠套筒的轴向移位来变化。两杆同步运动,使室内空间局部变化而引起活塞往复运动,幅度比杆小但作用力变大。两工件摩擦生热。当曲柄移相180°,活塞停止,两工件焊在一起。活塞及附件的运动由平衡器平衡,杆及伸长部由枢接配重平衡。

楼主:

多谢黄河大虾了

网友(2009-07-20):
如果能有提示,就好多了,多谢黄河大侠

网友:
敢问楼主是哪里人?
  还有 你的气门杆两端材料具体是什么?需要焊接的截面积是多少?我这里可以给你一个数据,以备参考!

网友:
我的电话是13572999210

网友(2009-09-13):
你把两只手使劲搓,温度到一定程度时,压紧不动,就焊上了,这样说,不就理解了吗?

网友(2009-10-23):
摩擦焊接原理
焊前,待焊的一对工件中,一件夹持于旋转夹具,称为旋转工件,另一件夹持于移动夹具,称为移动工件。焊接时,旋转工件在电机驱动下开始高速旋转,移动工件在轴向力作用下逐步向旋转工件靠拢,两侧工件接触并压紧后,摩擦界面上一些微凸体首先发生粘接与剪切,并产生摩擦热。随着实际接触面积增大,摩擦扭矩迅速升高,摩擦界面处温度也随之上升,摩擦界面逐渐被一层高温粘塑性金属所覆盖。此时,两侧工件的相对运动实际上已发生在这层粘塑性金属内部,产热机制已由初期的摩擦产热转变为粘塑性金属层内的塑性变形产热。在热激活作用下,这层粘塑性金属发生动态再结晶,使变形抗力降低,故摩擦扭矩升高到一定程度(前峰值扭矩)后逐渐降低。随着摩擦热量向两侧工件的传导,焊接面两侧温度亦逐渐升高,在轴向压力作用下,焊合区金属发生径向塑性流动,从而形成飞边,轴向缩短量逐渐增大。随摩擦时间延长,摩擦界面温度与摩擦扭矩基本恒定,温度分布区逐渐变宽,飞边逐渐增大,此阶段称之为准稳定摩擦阶段。在此阶段,摩擦压力与转速保持恒定。当摩擦焊接区的温度分布、变形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刹车制动并使轴向力迅速升高到所设定的顶锻压力此时轴向缩短量急骤增大,并随着界面温度降低,摩擦压力增大,摩擦扭矩出现第二个峰值,即后峰值扭矩。在顶锻过程中及顶锻后保压过程中,焊合区金属通过相互扩散与再结晶,使两侧金属牢固焊接在一起,从而完成整个焊接过程。在整个焊接过程中,摩擦界面温度一般不会超过熔点,故摩擦焊是固态焊接。

网友:
我厂的产品就是 摩擦焊机了

网友(2012-03-14):
我国摩擦焊接方法近年来有较大的发展,除了常规的轴向连续驱动摩擦焊、混合型摩擦焊、惯性摩擦焊接研发制造也成为较大的发展趋势,另外有一些高校正在做线性摩擦焊科研工作,比如西北工大,我国的一些科研院所也在进行相关线性摩擦焊接设备的设计研发。在径向摩擦焊接研究上,重庆59所前些年在做径向焊的工艺试验研究,目前我国也已经独立生产了多功能的轴惯性径向摩擦焊机,可以用于径向焊方面的科研与生产。摩擦焊接对设备的依赖性较高,我感觉更应当结合设备原理和控制方式来理解摩擦焊接工艺过程!

游客

网友(2012-05-25):
请问我国目前摩擦焊接技术与国外比有哪些差距?关键技术是什么?

网友(2013-01-10):
你们的产品个个多是很复杂个  我们技术要提高啊

网友(2019-07-17):
这个工艺非常成熟,焊接效率高,成本低。若有需要了解详细信息,可联系qq 2820526455,注明摩擦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