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二机的滚齿机,工作台自动移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08):
我用的是 南京二机的滚齿机,最近才发现一个问题,机床在断电和不断电的情况下,工作台自己移动0.8MM.在断电的时候工作台自动向后移动0.8毫米,一旦同了电.有回到原位.非常不解,是不是机床的液压系统出现了问题.对了我用的是Y3180

网友:

只知道重庆的Y3180H,Y3150E等有一个50mm快速行程液压缸,但是液压的。
你说的情况会不会是溜板间隙太大,背压没有了,溜板就下沉了,造成的?

楼主:

我的也是50MM的快速行程液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