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产品是如何报价的?

楼主(2006-12-08):
请问有没人知道塑料产品怎报价的?谢谢!

网友:

模具费用,机时费用,材料费用,包装费用,运输费用。
按件数算到每件。

网友:

材料费、人工费、设备费用、电费。水费。管理费、包装费、厂房费、加起来在计算每公斤的原料费或者每件的费用。在加上要赚多少。最后就是报价给客户了!

网友:

有些公司把管理费算在最后面,直接乘以一个百分比就算要的结果。

但我个人觉得如果光算套用公式(一般公司都有),这是很简单的,就是文科高中毕业就可以了。但要作的好的话,要考虑它的产能,浪费,退货之类等等问题。

网友(2010-11-19):
恩~~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个这样的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