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构思的一台肉丁的计量装置

楼主(2006-12-08):
计划制作一台这样的肉丁计量装置,计量范围 20g--40g .速度 MAX  32/分钟。

肉丁为  15*15mm ------20*20mm.  基本上是生的,其间有洋葱块少许和油少许。

关键是计量的精度要求 2.5g以内。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样做(如图)可否。

楼主:

楼上说的有理,减少一出口缩口,会好点。

楼主:

改了一下。再看看。

网友:

断刀网友好!

刚才我用电子称秤量了一下,2.5克的肉大约1立方厘米。

从情况看,你好象采用控制单位时间内流量的方式,来控制重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得想办法做到两点。

1、保证管内的肉馅密度均匀,

2、保证出口附近的压力均衡,

但从你目前的设计看,好象不能做到这两点。

syw  061208---23.53

网友:

同意 syw开门造车 大侠的看法。

网友:

用个电子称吧,跟截板联动,你的东西不是匀质物,通过流量计量没什么好的办法吧

网友:

几位大侠,有一个建议请参考,精密配料系统都是由多进料装料系统组成,按加权计算先计算出主进料的量及精度,再配次级的进料及精度,按你的精度,两级就行了。
--------------------------------------------------------
如此小事,何劳几位大侠动脑,以后只需交菜鸟们处理即可,谢谢!

网友:

7楼大侠和我的想法一致的!如果你的要求是2.5g以内建议用失重式的计量方式!还有就是你的送料螺杆要选择比较合适的螺杆!把震动下料改为料斗的上面有一个架桥破坏器,绞盘这样代价可能还会小一点点的!

楼主:

先要感谢各位大侠的关注和建议!!!

回复SYW大侠:
  A:采用震动下料斗, 不至于对螺旋下料器的入口有大的压力变化。所以漏斗较平。同时也尽量使管内肉馅均匀。B.出口用缩口(根据所需量料多少,多做几个不同口径),使管内保持一定的压力,从而使出料圴匀。(类似灌肠机) C.外面截板刀直接做分段。同时,也可以调节不同的开启时间,达到调节出口压力地目的。

其它的方法,我还没想出来更好的。

-----------------------------------------------------------------------

7楼的红瓜大侠,不用电子称的原因是,1,计量时间长。2,用电子称控制麻烦,3.也要做个很精确的加装控制机构。

----------------------------------------------------------------------

8楼  SR71 大侠,说的很有道理。你说的道理我明白。但是如何实现,想听您的详细想法。

----------------------------------------------------------------------

9楼 宇无过大侠,您说的失重式的计量方式、和桥架破坏器,我不太明白。

至于送料螺杆,想用螺旋倾角小一些的(不能将肉绞碎),以增加计量精度。

网友:

断刀 大侠:

无论你是用螺旋式、推进式、分挡转盘式,你试验100次,一定有一个粗精度,这个粗精度也一定是可调的,其离散性也是可知的,例如粗精度的准确值是98%,在粗精度的范围内进行二次补偿,补够精度即可,在输出带上进行测量,对超精度的下差推出,对上差放过,
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调整二 次精度到下差就行了。
-------------------------------------------------------
如此小事,何劳几位大侠动脑,以后只需交菜鸟们处理即可,谢谢!

楼主:

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

网友:

归隐的SR71 网友好!

你在11楼的设计,又用到了电子称和加装控制机构了,

关于这一点,断刀网友在10楼已经说明了不愿采用的原因。

//********************************************

另外,你在11楼提到一种“分挡转盘式”的机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地方用的,是否能简要介绍一下,我想了解,以增加积累。

谢谢!

syw   061211---18.26

网友:

“分挡转盘式”的机构是否是一个多口径输出圆盘??

网友:

红瓤地瓜 网友好!

你说的是否可以理解为:“几个标准体积的量杯的集合”。

//*******************************************

千里冰峰 网友好!

15*15*15mm ------20*20*20mm是总体积,而2.5G肉约1立方厘米是精度,

既,是在总体积上+-1立方厘。

syw  061212---12.13

网友:

问题点:

“洋葱块少许和油少许”---这些会不会影响计量精度,且油肯定会先漏到底下。

网友(2007-02-17):

17楼说得很好,注塑机和挤出机的螺杆就是这样的,这样挤出来的塑料熔体就是致密无气泡的

网友(2007-05-05):

我觉得“进料->出料->称重”这样的过程似乎更为合理

而“进料->称重+出料”这样虽然少了一环,但现实起来似乎有点不容易。

我个人认为,出料跟称重需要分开,这样的话虽然使机子的整体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从精度保证来说应该是不难做到!

在称重部分,我们可以做一个类似漏斗的容器,把称重传感器放至该漏斗容器上。

如果从这样考虑出发的话,我们只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三样东西:漏斗容器,称重传感器,变送器。

而在电路方面考虑的话,所需要增加的东西也并不多(从单片机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一比较程序都放进变送器里,而这样的变送器估计最多也只需要3000左右的开发费用就可以一劳永易)

而且这样的产品在后面的二次开发里还可以实现上位机控制,网络远程控制,多机联合计算机控制等诸多先进的流水线功能!可以说先期的一些投资是完全值的的。

呵呵

菜鸟建议,仅供新思路意见参考~~~

网友(2007-07-27):

感觉要闭环控制才行

假如测得肉丁的平均密度,采用对滚积压的方式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如果对滚的槽做成容积可调的有会怎样?
见图

网友(2007-11-12):

皮带称怎么样。
  使用皮带进料控制肉流

网友(2009-02-08):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20-40可调是如何实现啊,是无级的还是有级的?这个是个问题啊,能不能做成单滚积压通过控制电机的转动速度来控制下料量?我觉得这个比较可行,这个可以用单片机建函数关系,或者用查表法得到重量,这样的话就比较好控制了.

楼主:
给所有关心这个话题的朋友

问题已解决,方案是,工艺部门改了工艺,先将肉块烫一下,成为有形的块状,再拌以干粉料和干菜料,使之不粘连,并且能在震动器上运动,然后用精密的多头秤,自动称量。OK。

网友(2010-09-15):
这个设备应该说是这个样的
1 关于内容物有肉、葱、姜等,恐怕要按照重量统一称量,至于肉和姜等的配比,那另外再考虑
2 肉丁均匀下料,有绞龙输送到称量斗进行计量,计量范围 20g--40g,精度一般是±0.02%,由传感器来保证
3 定量装置按照设定的量控制称量装置进行工作并以一定的时间间隔连续工作
4 在定量斗下的包装口加包装袋并气动夹紧,按照称量、计量、落料、夹紧放松等设定动作使内容物入袋
5 包装袋封口(可以配置真空封袋)

网友(2010-11-24):
我的建议是将切出来的肉馅,自动经过两个翻板,一个是超重翻下,一个是重量不足翻下,呵呵.原理简单.但是实现起来可能有点麻烦

网友(2016-11-08):
这个构思不错,关键下料要弄好

网友B(2018-09-05):
我也在做类似产品的计量,方案试过很多,都不理想。

网友(2019-07-29):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类似产品的计量,方案试过很多,都不理想。

什么样的产品?精度多少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