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表车床上加个仿形样板---[请教]

楼主(2006-12-08):
想要在表车床上加个仿形样板,

请问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
Re: 讨论仪表车床上加个仿形样板

线切割割块仿形样板后装在仪表车前面固定后竖向靠山靠好仿形板横向推动就能做出与仿形板一样轮廓形状的产品了,不过要全部标准还是数控加工好

楼主:

我的主要是要加工直径26公差-0.08到-0.02到和直径19.5公差-0.05到公差+0 .05的外圆。中间圆锥过渡,长度为10mm。不知道用仿形切削能达到这个精度不

网友:

黄铜可以达到,钢材就不行了!这与操作工的熟练程度决定的!还是用数控不会出错!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的。不过要先毛车后仿形精车。对刀的刃磨要求高。也就是铁屑要出的好!还有就是仿形板一定要光,靠山和仿形板接着点头部可以装个小小的轴承,那样很好用我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要是要加工直径26公差-0.08到-0.02到和直径19.5公差-0.05到公差+0 .05的外圆。中间圆锥过渡,长度为10mm。不知道用仿形切削能达到这个精度不

仿形切削能达到这个精度,但要进行粗精二次加工

网友:

可以用一个仿形靠模板,分粗、精两次切削,粗精刀之间加一个Z向固定行程进给,控制好精车余量。

网友(2008-09-14):
这个不用仿形啊,效率多低哑。
分开两道工序完成,一是把过度车好,没有公差要求,很快的。再精车外圆,也很轻松。

网友C(2017-10-10):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的。不过要先毛车后仿形精车。对刀的刃磨要求高。也就是铁屑要出的好!还有就是仿形板一定要光, ...

靠谱!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靠谱!

10多年前的你也给我翻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多年前的你也给我翻出来了

靠谱恒久远,好贴永流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靠谱恒久远,好贴永流传!

时间真快,转眼间我在这坛子里也混了1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间真快,转眼间我在这坛子里也混了10多年了

男人混事两把刀,
女人混世腿一翘!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