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二手车床要检查哪些?---[请教]

楼主(2006-12-08):
谁知道买二手车床时要检查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

带个棒料车一下

网友:

看导轨的磨损程度,检测主轴的轴向和径跳动,看丝杆和齿条磨损程度,听机床噪声是否过大.

网友:

是cnc還是傳統呢?
如果是傳統車床
建議重點擺在實車精度和實際的材料除率
主軸端不頂尾座的實車精度(圓柱度)
頂尾座的長工件車削(圓柱度)
最大材料移除率
如果是cnc車床除了上述的重點外
還需要加上雷射去檢測精度
重點擺在未補正前的機床原始精度
其他還有很多詳細的
只是這些提出來跟您分享的是最主要的重點

网友:

买二手车床时要检查导轨副、丝杆螺母、床头箱齿轮等;最好检查几何精度,进行切削试验。

网友:

建议买新机床,二手车床通常都是翻新的,故障频发,得不偿失.

网友:

不是老手,最好不要买旧机床,买机床要的就是精度,二手机床一般都达不到精度要求,机床不是越修越好,而是越修越坏。另外,要买知根底的机床,要从知情人处了解机床的历史,不要从二手市场或是中间商手中买,他们作鬼的名堂太多,我在河北文安旧机床市场亲眼看见他们用砂纸打磨机床导轨。

网友:

二手机床要看什么样的,看出厂年份,看他们的使用情况,

网友(2007-01-29):

二手机床必须翻修,导轨副、丝杆螺母、床头箱齿轮、主轴都有磨损,用不了多久的,精度更不行了。

网友:

二手机床必须翻修,导轨副、丝杆螺母、床头箱齿轮、主轴都有磨损,用不了多久的,精度更不行了。
但是拉毛坯是可以的,做精工那你就死定了

网友:

不是老手,最好不要买旧机床,买机床要的就是精度,二手机床一般都达不到精度要求,机床不是越修越好,而是越修越坏。另外,要买知根底的机床,要从知情人处了解机床的历史,不要从二手市场或是中间商手中买,他们作鬼的名堂太多,我在河北文安旧机床市场亲眼看见他们用砂纸打磨机床导轨。
支持该观点,我曾经看到过机床的床身开裂后,JS们用腻子修补,然后上漆,新手很难看出来。总之,看不好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网友:

还是买新的好,麻烦少!!!

网友:

首先,我觉得二手机床也不是不能买,关键是看一个性价比。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要买什么的机床,用来加工什么材料的?是小批量多种类加工还是大批量单一少品种的加工,这个很重要。

其次,精度要求是多少?用来粗加工还是精加工。

' E/ Z R

再次,对附属设备是否有要求,是否需要全自动刀库?设备带内冷还是外冷,排屑是否需要自动?

等所有的这些确定了以后,你才知道设备合适不合适你?

剩下的就是你如何根据设备具体情况去和厂家谈价钱了 ,前提是你必须有验收设备的能力。如果你都没有的话 只能找大信誉比较好的大公司去谈咯。

网友:

导轨,主轴,打开主轴箱看磨损程度,
拿根棒料车,看床身变形多少,

网友:

       3楼的兄弟,我很赞同你的说法,当然机床的导轨是很直光的一项检测项目,不过你要说看机床的几何精度,那是不可能的,毕竟这是2手的,别人不愿意让你检测,如果让你检测了的话,那他的机床很有可能就达不到他所出的价格了,这是一个规则。当你可以看看主轴箱中的齿轮,是否完好,还有是否有噪音,这些都是很容易的,又直接的。你要说精度嘛!你可想而知旧的设备,当然不能和新的设备相并论,但你可以通过机床大修来保证其自身的精度,可是这样需要金钱的投入。我本人的观念不支持买2手的机床,如果你有钱的话,最好买新的机床,而且新的有保修期!
  如果你是需要考虑买机床的话,请先看看我的叙述,谢谢!

网友(2008-12-07):
买2手的还得 听听噪音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