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镀与挂镀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6-12-08):
一点都不懂,最好科普一点饿

网友A:

挂镀,是指工件挂在挂具上,在电镀线上电镀。通常对表面要求较高,同种颜色成本高于滚度。
滚镀,将前处理后的工件放于滚筒,类似于洗衣机,进行电镀处理的一种方法。

网友(2007-07-31):

基本操作上,二樓是對的,滚镀主要是那些对工件不是特别讲究色泽、亮度不是要求很高的工艺品等进行电镀,挂镀则是对色泽要求很高,电镀后的产品亮度好,漂亮,一般用于軿高的工艺品,衣服饰件等等。

网友:

滚镀一般是用于难以装挂的小零件,当然镀层质量次于挂镀。

网友(2007-12-27):
引用 网友A:
挂镀,是指工件挂在挂具上,在电镀线上电镀。通常对表面要求较高,同种颜色成本高于滚度。
滚镀,将前处理后的工件放于滚筒,类似于洗衣机,进行电镀处理的一种方法。
这样讲的大概,一般的大的工件,表面有棱角的大工件,工件的一端的外径小于工件的内孔,有螺纹的(3/8英制,公制在M12以上)镀金或镀银要挂镀.主要是防止外打伤,产品挤入电镀不良.打变形
滚镀主要是工件小,无棱角,无螺纹.或小螺纹.滚镀成本比挂镀便宜好多.跟光泽关系不大,主要看你的车削表面了,如果要光泽的可在镀前抛光或磁力研磨.

网友:
5楼的讲得不错的了。